网络开发笔记2_第一张网页

楼主:
一新建工程
用keil 新建一个工程。里面添加DriverLib.lib, TCPD_CM3.lib , TCP_CM3.lib
这三个库
再添加Net_Config.c、LM3S_EMAC.c、LM3S_EMAC.h 这两个C 文件,其中
LM3S_EMAC.c 中RL-TCPNet 与LM3S 的底层驱动接口, Net_Config.c 是RLTCPNet
的配置文件。
如图
二写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BOOL tick;
U32 dhcp_tout;
extern LOCALM loca lm[]; //本地主机信息
#define MY_IP loca lm[NETIF_ETH].IpAdr //IP
#define DHCP_TOUT 50
static void init_io (void);
static void init () {
init_io ();
init_TcpNet ();//初始化TCP/IP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10);
SysTick Enable();
}
static void timer_poll () {
if ((HWREG (NVIC_ST_CTRL) >> 16) & 1) {
timer_tick (); //TCP 时钟
tick = __TRUE;
}
}
/*--------------------------- init_io ---------------------------------------*/
static void init_io ()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 lEnable (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adConfigSet (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GPIOPadConfigSet (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DirModeSet (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DIR_MODE_OUT);
GPIODirModeSet (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GPIO_DIR_MODE_IN);
}
static void dhcp_check () {
if (tick == __FALSE || dhcp_tout == 0) {
return;
}
if (mem_test (&MY_IP, 0, IP_ADRLEN) == __FALSE && !(dhcp_tout &
0x80000000)) {
dhcp_tout = 0;
return;
} if (--dhcp_tout == 0) {
dhcp_disable ();
dhcp_tout = 30 | 0x80000000;
return;
} if (
dhcp_tout == 0x80000000) {
dhcp_tout = 0;
}
} int ma in (
void) {
init ();
dhcp_tout = DHCP_TOUT;
while (1) {
timer_poll ();
ma in_TcpNet (); //TCP 主程序
dhcp_check ();
}
}

网友:
..............................详文请见PDF

网友:
三配置Net_Config.c
如图
如图IP 配置
别的可不用了
四写hello 网页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Hello Web</title>
</head>
<body>
<label> Hello Web</label>
<label>    By  云*飞扬</label>
</body>
</html>
五转换网页代码为C 文件
六将web.c 加入工程
七编译下载
八设置本地IP
九

网友:
补充点说明,

首页必须名为index.htm

在startup里加入eth人中断入口

在与硬件层接口中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哦
  mark 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下你,你的那个dos界面是在win7系统下,点击运行,输入cmd命令的吗?
  还有,要把index.html文件放在哪里?它才能自动去编译?

网友:
dos 是在运行里输入CMD,
index.htm放那里都可以,用Cd命令切换目录就可,
但fcarm,就在点不一样,要么你就指名路径。
如> c:\keil\fcarm index.htm to web.c
要么就在系统环境变量里加入其目录
你可以看下我第三篇文章。
多网页开发,就不用Dos了

网友:
今有空把源代码整理了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配置net_config.c 在软件什么地方设置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该网页同时支持的最大连接数是多少?包括网页占用内存是多少?当多次打开之后是否有死机的情况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下个RL-ARM包,装一下,最好和keil装在一起,里面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大连接数可以在net_config.c,的HTTP下边配置,我没发现死机的情况,至于内存多少,这还没研究过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Net_config.c是不是用软件生成的呢?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的源码编译不过…出现:“Net_config.c(800):error:#5: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Net_lib.c":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能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为什么首页一定要index.htm,还有就是web.c里面的内容是通过什么语句调用的

网友:
请问楼主:编译通不过。Web.c(1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Net_Config.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Net_Config.h这个文件在那里。?

网友:
   LZ很强大,不过那个Net_Config.h文件在哪里?

网友:
库文件能拉到IAR中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