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请问如何让自己制作的小收音机多收几个台?

楼主(2010-10-22):
各位大侠们,请问如何让自己制作的小收音机多收几个台?
今天教学实习,自制收音机,很普通那种,AM的,做好后感觉收的台不是太多,还有就是内置线绕天线的引线太长是不是也会产生干扰?敬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今天
天线
收音机
如何
制作

网友A:
内置线绕天线的引线的长短对信号没有多少影响,不过短点还是好的,而且要固定好。对好要对收音机熟悉,用DDS产生一个AM信号,然后根据信号的通路,慢慢测试一下。不过就教学实验的收音机而言,信号接收下来后好像就直接送到1191里边去了,自己调节一下混频输出,就是455K的那个输出。然后就是解调了,只要你把原理搞清楚了,调起来挺容易的。调试的步骤是根据信号通路,换换耦合和滤波电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调节中周和磁棒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谢谢您的指导,我做出来后能收几个台,但是有的不清楚,所以想调一下试试,毕竟要是制作出来不自己调一下意义不大,分数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关键是能最大限度学到新东西,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