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水声通信的调制解调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谁有水声通信的资料,能否分享一下,现在做学校的创新项目需要,谢谢

网友:
我也是学水声的,但刚开始学一些专业课。。。

网友:
文章挺多的

豆丁网上有一篇文章:《水下移动通信系统硬件设计与实现》。但是我没有充值(价钱不高,才10元。可我从不敢在网上做金钱交易)。 http://www.docin.com/p-65297363.html#

建议你用关键词自己完全可以搜索到,“随便”一搜,还是挺多的。

例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水声通讯的调制方式用哪种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边实际开发一般用OFD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怎么高,要求大概在2米左右的话FSK可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是做运动或者环境噪声特别高的情况,2米左右最基本的幅度调制就可以实现,。
FSK更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