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C2051的封装?

楼主:
最近刚刚学习Protel99,在制作LTC2051这个贴片元件封装时,遇到了点问题,请教大家了:
图a是datasheet上的该元件的尺寸图,图b是我画的(还未完成),现在有个问题是,它的边框怎么画,就是在TopOverlay那层的。我看网上说,丝印层的线最好设为1-10mil,大家觉得设为多大合适?太小了能看得见吗?太大了又把焊盘给挡住了。
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那个是指,丝印边线,爱多大就多大,根据楼主的意思啦

就是说楼主看着顺眼就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还有个问题,像这种MSOP封装格式的,在布线时,连接导线设为多少合适?10mil好像还太大,你一般都是设为多大?

网友:
没问题。你就是用1Mil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