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CtlDelay()函数解析

楼主:
   最近经常用到SysCtlDelay()函数,觉得这函数不错,可以做到精确延时。不久前,做NRF905模块的时候,有一处要精确到610us。
      TI的资料中,此函数在Sysctl.c中是这样定义的:

     #if defined(ewarm) || defined(DOXYGEN)    //定义在IAR的编译环境中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n   SysCtlDelay\n"
          "    bx      lr");
}
#endif

#if defined(codered) || defined(gcc) || defined(sourcerygxx)  //定义在codered、gcc、sourcerygcc编译环境下
void __attribute__((nake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     SysCtlDelay\n"
          "    bx      lr");
}
#endif

#if defined(rvmdk)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在KEIL MDK的编译环境下
__asm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SysCtlDelay;
    bx      lr;
}
#endif
  不管哪种环境下,发现用了三条汇编指令。我用的是KEIL MDK。
  subs  r0,#1;  // 使用了16位的Thumb指令,无条件更新标志位。S后缀的使用要担心,16位的Thunb指令有可能会无条件更新标志位,也有可能不会。所以,但你需要更新标志位时,一定不要忘了加上S后缀。
   bne SysCtlDelay;  //  无条件跳转指令有两条,B和BX,  BNE中的NE即NotEqual,对应于标志位Z==0;
  表示不等的时候无条件转移到SysCtlDelay处对应的地址;
   bx    lr;  //执行这条指令后,把返回地址存储到LR(R14)中;

 关于SysCtlDelay()延时函数
   TI LM3S8962 默认的设置为采用主晶振6M,   所以,一个周期的时间是1/6us。
   SysCtlDelay()函数里执行了三条指令。
   1.微妙级的延时:
       SysCtlDelay(2); // 延时1us;
        SysCtlDelay(2*x); 延时x us;x=1000时,延时1ms;
        另一种写法
      #defined TheSysClock 6000000
       SysCtlDelay(1*(TheSysClock/3000000)) //延时 1us
    2.毫秒级的延时: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3000);    //   延时1ms
        SysCtlDelay(10 (SysCtlClockGet( 3000));    //   延时10ms
         SysCtlClockGet( )=6000000 ;
    另一种种写法
        // 定义系统时钟 6M
        #define TheSysClock  6000000
       SysCtlDelay(10 * (TheSysClock / 3000)); 延时10ms
      // 定义系统时钟 8M
        #define TheSysClock  8000000
      SysCtlDelay(10 * (TheSysClock / 3000));  延时10m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以3000原因如下
假设主晶振 为  A  MHZ
1、延时函数执行3条指令,耗时三个时钟周期,故执行一次该函数 耗时3* (1/A)  uS 即 3/A us
2、要实现 ms的延时 即 (3/A)*  B  = 1000us
     推算一下可得B = A/3000
3、3000出现了吧
要多少ms 就是多少个B  也就是多少个 A/3000
后面的不用推算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以后就用这个延时函数了,长知识了

网友:
终于明白了

以前只是在用,不知道里面的3000是怎么来的,还以为是瞎写的
也没仔细去分析汇编源码
谢LZ

网友:
最后延迟用6m和8m的晶振延迟都除以3000吗?

最后延迟用6m和8m的晶振延迟都除以3000吗?谢谢啦,8m的不是除以4000?本人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提问。
无论是多大的晶振,都是除以3000。
其实这样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延迟时间与具体的时钟频率配置无关,方便移植。
我给你具体分析下吧:
第一:时钟周期与延时长短的关系.
        当振荡源为6MHz时,6个时钟周期耗时1us,    6000个时钟周期耗时1ms。
        当振荡源为8MHz时,8个时钟周期耗时1us     8000个时钟周期耗时1ms。
第二:SysCtlDelay()函数里执行了三条指令,例:SysCtlDelay(20);    //  延时60个时钟周期
    那么,这个60是怎么来的呢! 呵呵,当然是20*3=60;
    也就是说,这个3是关键。
第三:都除以3000就好解释啦;
    // 定义系统时钟 8M
        #define TheSysClock  8000000
    SysCtlDelay(  10*(TheSysClock / 3000)   );  延时10ms

       在这个语句里,10*(TheSysClock / 3000) 相当于SysCtlDelay(20);中的20。
    那么,总的时钟周期=3*[ 10*(TheSysClock / 3000)  ] =10* (TheSysClock / 1000)
                                                                                                    =10* 8个时钟周期
                                                                                                    =10*1us

网友:
这个延时函数很好啊,不错

网友:
受中断影响,不能精确延时吧?

网友:
8楼 推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bx    lr;  //执行这条指令后,把返回地址存储到LR(R14)中
这条指令的意思是把LR寄存器的值给到PC,也就是函数返回的意思啊!

网友:
搞明白了,顶一下

网友:
最后一条是返回指令,那么每个循环岂不是只执行了两条语句?

网友:
两条指令,但是因为有转跳指令,要清流水线,所以我觉得循环应该是4个周期。
但是实际上是6个周期,难道还有数据写入延时?
只有直接调用ROM_SysCtlDelay()循环才是3个周期。

网友:
我的理解

ARM Cortex-M3内核的预取部件具有分支预测功能,可以预取分支目标地址的指令,使分支延迟减少到一个时钟周期。
循环是两条指令,再加一个分支预测的开销,所以循环是3个周期。

网友:
貌似不对  看我的proteus8仿真

Seg 595 OK.zip

网友B:
个人认为不是精确延时,有较大误差

网友:
楼主你看下库文件里面延时这个函数提示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不是精确延时,有较大误差

我用的时候也感觉好像不准,您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C: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2MHZ |
                       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while(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GPIO_PIN_2);//high
            SysCtlDelay(  (SysCtlClockGet()/ 3000)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0);//low
            SysCtlDelay(  (SysCtlClockGet() / 3000)   );
}
我大致这样配置了一下,用示波器看翻转,发现还是有偏差的。而且ROM_SysCtlDelay(  (SysCtlClockGet()/ 3000)   );和SysCtlDelay(  (SysCtlClockGet()/ 3000)   );两个也是有偏差的。   更改时钟配置以后延时出现变化。所以还是不太理解这个函数。

新手学习,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2MHZ |
                       SYSCT ...
看数据手册,发现我的时钟配置是有问题的,使用PLL不能选择2分频。 在手册里能用的都有写,选着了5分频,得到40Mhz,外接晶振是16Mhz。然后再进行测试。得到的延时都是精准的。3/40us*delay里面的数字,就是得到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