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900/1800入网问题,请热心人帮忙分析,小弟现在没有思路了

楼主:
小弟现在在调试一台GSM移动通信实验箱(GSM基站),主要功能就是实现GSM900/1800入网,基站主叫,手机主叫,测通信时的频谱.
现在问题如下:
在GSM900模式时,手机入网正常,能完成上述功能.但在1800时无法入网.
在调试时遇到的奇怪现象:一.拿掉U3 ,短路C4时,GSM900能正常入网,1800无法入网.二.加上U3,C4时,900,1800均无法入网.三.拿掉U1,U3,短路C3,C4时,900能正常入网,1800仍不能入网.四.加上U1,C3,拿掉U3,短路C4时,加上屏蔽盒,900,1800均无法入网
所做工作:1.在用频谱仪对比测有U3,C4和无U3,C4时R4,R6结点处频谱几乎无差别(探头用的是示波器探头,非专用频谱仪探头)
                2.测量压控振荡器的本振信号频谱,无异常.正交调制后的发射信号频谱也未发现异常
                3.用信号源提供1747.625MHz,2dbm信号时,接收电路混频输出信号,解调后信号均未发现异常.
附上衰减电路的原理图如下

请各位热心人帮忙分析下原因,小弟这台箱子调了5天了,很是愁苦.先谢谢各位了

衰减电路

衰减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人网的图片不支持外链 以附件形式上传上来图片吧

网友:
....

各位帮忙分析下啊,给点查找问题的方向也行啊..:(

网友:
是不是,天线开关得电平控制啊,因为每一刻只有一道进入通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线没有开关,就是通过一个耦合器和手机天线耦合.接收电路里面的振荡器受选择模式而变,1800和900时对应产生不同的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