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 12.1的安装流程及说明

楼主:
Xilinx ISE 12.1的安装流程及说明

1、打开文件ISE soft文件双击图标xsetup如图1所示

出现安装界面点击NEXT,出现以下两页面accept license。分别如图234所示。

选择接受后点击NEXT,出现选择安装版本安装默认的选择是Sysem Edition。如图4;这里提供的选项对应的功能不相同,ISE WebPACK是免费版本,其中具体功能如下图5所示:

一般安装默认方式选择,选择完后点击NEXT,进入安装选项,这里也按默认选择。如图6:每一项下面方框中都有对应的说明

直接NEXT后进入选择安装目录选项如图7(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装到电脑的系统盘,安装后文件很大有8.66G)下面的选项是问是否在开始菜单中创建一个综合目录。

点击NEXT,出现安装确认信息总结如图8,在这可以检查前面的选项是否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般不会有错的,直接NEXT,出现安装界面如图9,如果有错点击BACK重新设置)

自己电脑的配置决定安装时间的长短,安装过程中先会出现一个VC++2005的安装对话框,直接安装,安装界面如图1011

安装到96%的时候出现安装WinPcap(有关其作用上网可以查到),直接安装即可如图12

安装到97%的时候,安装程序会出现关联电脑中的MATLAB软件,其中能够关联的MATLAB软件的版本如下图13所示,为什么要关联(网上找的到答案)如图14所示

在这里要说一点的是ISE软件可以独立的完成项目,还可以结合第三方软件来共同完成,这在以后我们的学习过程中会用到。Xilinx官方网站http://www.xilinx.com/,可以经常去看看。

安装完成后出现License Manager 对话框选择最后一项,如图15NEXT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COPY LICENSE选择LICENSE的位置,在安装包中有,后缀为LIC如图16

完成后点击CLOCE,整个安装过程结束,桌面上会出现快捷方式图标。开始菜单中也可打开如图1718

打开界面

祝你们好运!

选择安装版本时,每个安装版本对应的套件

开始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图片可以点击“插入”按钮,插到需要放置的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弄好了 呵呵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ISE软件极其破解文件吗?传给我一下可以吗??急求!!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se软件很大几个G的,建议自己去电驴或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wnload/index.htm去下载相应的版本,破解软件网上可以自己下载的到,需要的话留下联系方式吧~

网友:
为什么我安装的时候总是出错呀?

网友:
建议论坛提供一个空间存储破解文件,用于交流和学习!

网友:
那是因为这个版本不支持中文路径,6楼碰到所有的这种错误只需点击OK即可!~~

网友:
楼主你好,我安装了之后怎么没有XILInX的图标啊,就好像没安装一样,license我是在网上下的,WEBPACK,COPY LICENSE 我也点了,提示成功了,最后一幅图,FINIsH 也点了啊,就是没图标,找不到可以运行的东西 ,我装D盘的......

网友:
到开始 ------程序 里找
可能被杀毒软件屏蔽了。

网友:
下载个补丁就行了
把里面的DLL文件复制到安装文件下bin目录,替换即可

网友:
按照这个再装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如果你安装成功之后没有桌面图标的话,是不是你在安装过程,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没有选上呢,亦或是你在开始里可以创建一个桌面快捷方式!

网友:
ISE安装好以后

D:\Xilinx\12.1\ISE_DS\ISE\bin\nt              ISE.EXE    打开。自己创建快捷方式         我的是12.1
有解决快捷方式的补丁

网友:
大神们,为什么我两台电脑安装到这步都找不到文件

网友:
LPC11u14FHN33/201有那位朋友用过,指导用KEIL和LPCXpresso结合怎么样下载资料到板上,板子是7脚JTAG烧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