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毫伏表电路的问题,有兴趣的来讨论

楼主: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表头安装有问题,应该安在R4电阻的那条支路上才算对吧。
表头是现成的,1MA之内的电流流过均可直接由表头读出
电路的放大倍数为R2比R1,这样流过R4的电流就是V0*R2/R1/R4···
为什么要把表头装在放大器的输出端,不懂?这个都不能计算。
  求助····

网友:
运放输出端好像画的就是R4吧?

 表头不是没有内阻,没准还挺大,如果串在1kΩ处你的“V0*R2/R1/R4”计算式恐怕就不好用了,依现在的连接方式则表头电阻不影响运算关系。事实上反馈电阻有1MΩ之大,和1kΩ支路相比只汲取很小的电流,故仍可以应用原计算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电阻R4的作用何在?直接把它删去不就行了。

网友:
 限流,万一输入太大使运放输出偏向±电源时也不至于烧表头。

网友:
上边那个R2 1MEG 啥意思啊?

网友:
R4与电流表头组成一个电压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1、问题

按照这个连接,电路的放大倍数不是R2比R1。

原因是:反馈点并非取自OPA的输出端 ,而是经过分压的R4上端,这样反馈量就要小得多。而且由于有表头及其串阻的存在,也不宜使用简单的经验公式计算(该公式以OPA输出阻抗逼近零为前提条件)。

2、建议

反馈点应当在OPA输出端(6脚),便可以按上式计算,需要说的是,这也是较为合理的设计。将表头串接表阻后直接接地(R6的位置,不要R6)。

3、计算

在使用1mA表头情况下,按正压输入设计毫伏表,其满量程所对应的输出电压(经过调零)约为3V(假设条件:1mA表头内阻约为300 ohm),此时Kv = R2/R1,就可以计算满量程对应的(所测量的)输入电压了。

例如,理想条件下(理论上说--如果难以满足,可以采用两级结构),R1=1k,那么Kv=1000,表头满量程对应的输入电压约为3mV(毫伏表量程)。根据以上分析,就可以通过选择反馈量,以及改变表头及其串阻等等来设计不同量程的毫伏表了。

4、其它

这种设计当然也可以做成正负向毫伏表,按照上面R1=1k的假定。就是正负1.5mV的设计,具体做法取决于你的表头表盘怎么画(即零点的位置设置)。另外作为毫伏表的设计,要注意结构以克服噪声、干扰等影响。

网友:
 R2/R1,是运放+R4+表头这一块电路的放大倍数,此时的输出点是指R1的上端(设为Vout),这样表头电流(≒Vout/1kΩ)就直接跟输入电压V0成正比,不再受表头电阻的影响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个电压控制电流源。V/I 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