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里编写移位与汇编写移位不同

楼主:
   用C51写的程序:头文件略了。

           uchar a;

           a=0xfe;

           a<<=1;

         此处运行后的结果为0xfc,

           a<<=1;

         运行后的结果为0xf8,

 用汇编写的程序:

           MOV  A,#0FE;

           RL A      ;结果为#0FD

           RL A      ;结果为#0FB

请教高手,怎样在C51里面实现象汇编这样的功能,我的C51也是刚学的。

网友:
这个哈,我以前见过

用那个进位位C,反正能实现,就是把进位位给加进来,就对了,
好像这样编:
  uchar a;
     a=0xfe;
     a<<=1;
     a= a+CY;
CY据体是什么你可查一下

其实你的汇编叫循环右移,C实现不了,就得加上进位位来实现

网友:
不用查,是进位标志,

网友:
非常感谢2楼的朋友,

网友:
我先试试看,试好了再说

网友:
可以了,再次感谢2楼的朋友提示,只要在移位后再加上0x01就可以了,CY是位标志,不能够与寄存器里的数相加,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C51里面移位是先对CY清0后再进行带进位的移位,至此,这个问题终于搞清楚了,困惑了我好几天

网友:
intrins.h里包含了一个循环移位函数,貌似可以直接用,楼主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