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塞与非阻塞语句的区别

楼主:
module DataBusOfBus(DataBus,link_bus,write);

inout[11:0] DataBus;

input link_bus;

reg [11:0] outsigs;

assign DataBus=(link_bus)?outsigs:12'hzzz;

always @(posedge write)

          begin

           outsigs<=DataBus*5;

          end

endmodule

为什么assign用的是阻塞赋值而always中用的是非阻塞?

如果assign中的阻塞赋值换为非阻塞赋值以及always中的非阻塞换为阻塞会有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
VERILOG 语法规定:

assign 只能用于阻塞赋值;

aways 模块中即可用阻塞赋值也可以非阻塞赋值,根据电路设计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

阻塞赋值 立即执行(=);

非阻塞赋值,等到模块结束后,同时执行;

assign 不能用于非阻塞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位大哥指点

网友:
在用verilog设计电路的时候,对于阻塞非阻塞记住下面这两点:

1.用always描述组合逻辑时用阻塞语句(建议还是用assign语句描述组合逻辑);
2.描述时序逻辑电路用非阻塞。

ps:同一个always块中,最好不要同时用阻塞和非阻塞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