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升压电路&MC34063的功率问题的疑惑

楼主:
先说问题:

      MC34063+功率MOS管组成的大功率电路里,总电路的功率跟MC34063的耗散功率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总电路的功率是主要摊在MOS管上,还是怎么回事?

     查了百度半天也没看到说明白的,倒是看了不少电路就直接那么做,用个大功率开关管,输出十几W的都有。

电路的输入输出功率等基本参数要求:

      1 输入电压:10.8V(更低可能至9V)~12.6V(MAXIMUM)

      2 输出电压要求 27V(或标准点的话就28V),输出电流在200mA左右或者更大至300mA左右。

      3 整个电路的功率至少不低于1W。

现在说说具体是咋回事:

      昨天开始做MAX16823的电路设计,发现这个芯片用起来比之前用的MAX8790A简单得多,美中不足的是,它不带升压功能。

      而应急灯的方案里,3个锂电池,供电电压最高不过12.6V,典型值估计是10.8V。

但因为输出是18个LED,分3个独立串联支路,则是一支6个,所以电压应该在21.6V到25.2V之间。

说到升压,就想起了MC34063,之所以第一反应想起芯片,是因为不懂分立的升压电路,而且考虑到这个电路在功率方面要求还是蛮高的,也为省事,就想,就用这个芯片吧。

之前还找了一下类似的芯片,找到两款附近店里有卖的 UC348X系列若干款,和PT1301。从输入上看,枪毙了1301。

可是,找了348X和34063的资料看,却深深为其耗散功率问题困扰。

先考虑一下前后级以确定它的参数要求:

这个升压电源在整个应急灯方案里恰好处在中间级。

所以,从源头上,是一个锂电池组。

输出在10.8到12.6V之间不等,电流嘛,这个倒问题不大。因为是1.35Ah的电池,而我需要的不过几百毫安,1C都不到,问题不大;

而下游是MAX16823,这个问题比较大。

前面说过,它所需的输入电压,最后满打满算,稍加点裕量,要在27V左右。而功率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16823,我看了它的PDF,又回到美信官网去看,对于它的效率是只字未提,但即便如此,从18个LED看,这个输出功率都接近1W。

MC34063的效率看了看好像还凑合,最糟糕也能在70%左右,所以,我大致猜测(因为没经验也没有更具体的参数),最终这个升压电源的功率估计在1.5到2W之间(往较保守方向估计)。

所以,无论怎么看,34063是必须扩流。

扩流就扩流吧。

可是我看了好几份不一样的中文的英文的PDF,因为看不太懂它的结构和电路,所以我有一个疑问:

MC34063+功率MOS管组成的大功率电路里,总电路的功率跟MC34063的耗散功率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总电路的功率是主要摊在MOS管上,还是怎么回事?

查了百度半天也没看到说明白的,倒是看了不少电路就那么做,用个大功率开关管,输出十几W的都有。

网友:
 当外接了扩流管之后,34063只负责控制,指示FET什么时候该导通或截止,不主要承担电流负载,所以自身功耗跟组成的电源系统的功耗关系不大。就好比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了一场爆破工程,单片机芯片本身不会消耗很大电能,它只是个指手画脚的“领导”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那就是说,我一开始理解的“(总电路的)功耗大多分摊在外部的MOS功率管上的想法是对的咯。
呵呵,至于信息说的“我可能知道”,其实我不太确认,从我看到的电路里,我猜测是这么回事,但我没把握对不对。
而且另一点是我猜想的是MOS管是分摊了(可能是大)部分的功耗,但是没办法确认两者的比例关系。
然后发帖后还不死心,又在网上,Q上向认识的大侠请教,也在看电源管理里找相关帖子看,,,,但还是大叔你速度最快。
谢谢大叔啊。

网友:
也许有点跑题

 为采用降压型电源芯片而不得不先升压,建议在系统级上考虑一下合理性如何,因为每转换一次都会造成效率下降,在电池供电条件下是要特别斟酌的。

网友:
没跑题,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额,降压型电源芯片?这个说的是MC34063还是MAX16823? 34063貌似是可升压可降压,应该说不上,如果说MAX16823,它倒不像是降压型,而是不升也不降,我的理解是,它就是一个集成电流控制器。

选这个芯片其实也挺无奈的,因为之前选了一个MAX8790A,是带升压功能的,而且总体效率肯定比这个34063+16823好得多的多。

8790A可以去到85%以上,而单单一个34063就没戏了,看到一般的说法是,12V输入时,大致在70%。至于16823,美信对它的效率只字不提,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它的效率“不咋地”,至于 “不咋到”什么程度那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不会高于80%,也就是说,前后一折算,这效率连格都没合(不够60分)。

但是没办法啊,人家说,这个“不推荐采用”,我想了想,这也许是意味着不好申请吧,当然8790A我也没去看看是否没样片申请,但另一款充电的MAX1924,同样不在推荐之列,它在这个活动方案里,比起我后来做的MAX1640好得多,但是申请时发现,这个不提供样片。

网友:
 俺对做LED灯没有实际经验,考虑如果调整串联的LED个数不行吗?比如把每3个LED做一串(具体要按实际器件的正向压降斟酌),2串并列用1个通道的输出。并联做法虽对器件特性的均一性有要求,但照明用LED的V-A曲线并不像普通二极管那么陡,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扔掉升压芯片,效率上会提高不少。

 BTW,粗粗浏览了下MAX16823的资料,它是降压的,有点像线性稳压器那样工作,但稳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效率由输出/输入电压比决定,所以选择合适的供电电压和串联LED个数是效率的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通道并联两支路,这个我倒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