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补一个关于 开关频率选择 的问题

楼主:
在MC34063的参数计算中,开关频率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用的是加外部开关管的扩流形式。电路形式如下:

频率的确定对于进一步确定电感大小、峰值电流等都有直接影响。

MC34063的开关频率在0到3K之间,但具体该怎么选,资料中没写,所以发帖讨教讨教。

网友:
频率选择最好选择在25Kz以上!这样可以躲开人耳能听到的范围?34063的频率范围是0.1KHZ--100KHZ!如果希望体积小一些,可以选择的高一些!关键是那个电感选择非常重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的兄弟说的是,是0.1K到100K,不好意思,昨天可能有点赶,都忘了回头查看,凭记忆写了。
有点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人嫌这个频率不够高。
真是头疼。
目前只好试着找一些好点的范例电路来猜测它的参数如何确定的。

网友:
关于DC/DC的开关频率

 取得越高则纹波容易去除,电感、电容都可以取值小,有利于减小体积降低成本。
 不过频率太高也有缺点,就是损耗会增加,电源效率下降。(转换器的损耗主要就在开关切换的过渡过程中。)
 这年头新出的DC/DC转换器动辄都是MHz级的,33063/34063是很旧的产品了,所以开关频率才这么低。楼上到处看看的建议很好,频率的选取应该避开人的听觉范围,然后在手册允许的范围内兼顾效率和成本。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写频率范围,

24k-42k  典型工作在33k,频率太高,和太低,效率都降低。

网友:
MC34063的开关频率在0到3K之间,

可不是哦,哪看的资料这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大叔,关键就是我不会计算其中这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这样的话,那就选30来K好了。
谢谢了。

网友:
根本不用算,用“34063计算”作关键字撒狗一找,就啥都有了。

(顺便上传一个可用的工具。)

34063自动设计软件(htm).r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百度没谷歌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