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电路板心得

楼主: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或者电子设计者;无可避免在有的时候自己得用手工焊接一些电路板,作为初始实验,在焊接的时候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一下是我在亲手焊接大量电路板之后的心得与经验,希望对广大电子设计爱好者能有所帮助.

1.在焊接之前必须熟悉电路的原理,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电路中的每一个电子元件的数值参数,芯片管脚,性能必须了如指掌,比如电容电阻的阻值容值如何算得,自己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呢?这样的话在焊接出现问题时,不至于无从下手,没走一步都心中有数,运筹帷幄。

2.购买原件:在购买之前最好在网上查明其管脚图与大致价格,这样不至于拿到器件大吃一惊,跟自己想象的差别太大,也不至于被宰。

3.元件布局:应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焊接第一块板子时哪一个元件焊一个,到最后就那么几个元件占用了那么一块板子,既不美观所走线路有特别复杂,这就是所谓的蜘蛛网式的电路;为了避免出现以上问题,我建议大家在焊接之前先不要动烙铁,将原件先插在板子上,但在布局原件时要遵循以下原则:美观,走线简单,占用空间小;

4.焊接:当以上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焊接,以本人经验在班子的正面一般走带有胶皮的线(线一般尽量走在背面)背面可以用焊锡走,也可以用剪下来的器件管脚去走,还有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右手拿烙铁倾斜45度在焊盘上预热3~5秒然后再去触焊锡。

关键就在以上几点,其余就不再赘述!

网友:
恩,总结的不错。

网友:
没有手工做过,找个专业厂家做板也不贵,可以打组合嘛

网友:
多谢楼主,我早就说过电路板自己做等于浪费金钱

一,不环保,二做出有地方不合要求,三,拿不出手,四形成产品时还得做板。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啊

网友:
感谢好建议啊

网友:
DIY了很长时间,谈点自己的感想:简单的板不用画图也可排得很漂亮。复杂的就要画个图,在排版时一定要做好整个板的布局,再来做功能模块的布局,遵循电源和信号要分开的规则,这样一步一步来才能将板做得实用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