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模电,遇到问题。。。小功率硅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为什么是0.3v?有人能解释清楚吗?

楼主:
模电书上都是这样定义的,三极管临界饱和时的管压降,临界饱和时Vce=Vbe,即Vbc=0,硅管区饱和压降VCES为0.3V,导通时Vbe约为0.7V,据此,临界饱和时的管压降应该为0.7V左右才说得通呀。
如果NPN管,VCE=0..5V,VBE=0.7V,按理说都是正向偏置,但是VCE大于0.3啊,那这算什么。。?
就没一本书上讲得透彻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Vce=Vcb+Vbe

网友:
书上说的是

典型值,这与半导体特性有关,随着温度的变化,整个电压的变化。可参考二极管的压降温度曲线

网友:
同问,哪位知道的高人请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三极管的特性

当Ib增加到使Vce下降到0.3V左右时不再下降,也就是说,饱和了。
硅管的发射结处于正偏时,Vbe最多能达到0.7V左右。除非你继续灌大电流把发射结烧坏,否则不会再变大了。
不知书上对放大区和饱和区有没精确定义,俺觉得两者的交接处是模糊的,并不需要很明确。事实是,处于放大状态的三极管在接近饱和区时已呈明显的非线性,没什么放大意义了,人们不会这么用的。说“临界饱和时Vce=Vbe”没错,可以理解为“临界饱和”≠饱和,但接近饱和,就对了。想起毛太祖的词“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模糊的境界是很美的。

网友:
等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
0.5V 才是真的临界饱和,完全饱和时Uce≦0.3V,而Ube的门限是0.35V。

网友:
同问。。。 哪位高人来回答哦

网友:
我学习了上面两位大师的讲解,瞒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