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内部各逻辑块之间的延时测量

楼主:
请问如何测量Spartan-3芯片内部各逻辑块之间的延时时间?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从你的程序设计风格来确定:

如果你所有逻辑都是采用系统时钟的全同步设计风格,可以直接分析你的程序,得到模块间逻辑延时时间。

如果你所有逻辑采用的异步设计,有各种各样的分频时钟驱动FF或组合逻辑,则延时就不能确定!跟每次编译结果以及温度等方面都有关联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