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 10.0 编译如下错误,请问这错在什么地方?

楼主:
The logic for <fout>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The description style you are using to describe a register or latch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代码如下:
module con12(ck,Reset,fin,cout,fout);
input Reset,fin,ck;
output cout,fout;
reg cout,cle=0;
reg [3:0] fout;
integer j = 0;

always @(posedge fin or posedge ck )
  begin
  if(!Reset && !cle && fout < 9 )
     begin
            fout = fout+1;
             if(fout==9)
              cout = 1'b1;
                end
   else
          begin
      fout = 0;
                cout = 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k)
begin
  if (j<59)
            begin
                   j=j+1;
                         if(j==59)
                           cle = 1'b1;
                  end
    else
            begin
                  j = 0;
        cle = 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The logic for <fout>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The description style you are using to describe a register or latch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上面中文意思就是:FOUT 不符合已经知道的FF或LATCH 。在当前发布的源程序中描述的寄存器或锁存器不符你描述的风格。

从源程序中可以找到如下错误:

 if(!Reset && !cle && fout < 9 ) ,,fout 直接与9比较,语法错误!

      fout = fout+1;   同上
             if(fout==9)   同上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