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后仿真,SDF文件加载失败

楼主:
请教:
XILINX生成的标准时延文件,用MODELSIM后仿真,标准时延文件SDF文件加载失败,

错误结果:

# Loading C:/Modeltech6.2b/xilinx_lib/simprim_ver.X_ONE
# Loading C:/Modeltech_6.2b/xilinx_lib/simprim_ver.X_ZERO
# Loading work.glbl
# ** Error: (vsim-SDF-3894) netgen/par/count4_timesim.sdf: 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 Loading C:/Modeltech_6.2b/xilinx_lib/simprim_ver.sffsrce
#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netgen/par/count4_timesim.sdf"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netgen/par/count4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count4_tb  File: C:/Modeltech_6.2b/examples/test/count4_tb.v
# Error loading design

xilinx元件库已经编译,且加入到了MODELSIM workspace中。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
你可以把netgen/par文件夹copy到你的modelsim工程目录下,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点击simulate,选择SDF项,点击Add,指定.sdo文件

将左下角的两个复选框勾选上(不然要报错,可能是软件的BUG)

OK!

网友:
后仿真需要两个文件,网表文件和时延信息文件(.sdf),将这两个文件copy到modelsim工程目录下,点击simulate加载;我说的其实就是二楼和三楼的总结;
或者用命令行的形式加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