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DIC IP 核后仿结果

楼主:
最近在用Xilinx IP核实现CORDIC的仿真。 我用的仿真平台是ISE10.1 选择的芯片是Virtex-4 SX55T。下面是我的程序和测试程序:

module My_Arctan(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15:0] d_real,
input [15:0] d_imag,
input data_en,

output [15:0] phase_out,
output rdy
);

Arctan UArctan(
.clk(clk),
.x_in(d_real),
.y_in(d_imag),
.ce(data_en),
.phase_out(phase_out),
.rdy(rdy)
);

endmodule

///-----------------------test bench----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My_Arctan_tb;

//input
reg clk;
reg rst_n;
reg [15:0] d_real,d_imag;
reg data_en;

//output

wire [15:0] phase_out;
wire rdy;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My_Arctan UUT(

        .clk(clk),
        .rst_n(rst_n),
        .d_real(d_real),
        .d_imag(d_imag),
        .data_en(data_en),
        ,phase_out(phase_out),
        .rdy(rdy)
);

//----clock
always #10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_n = 0;
  d_imag = 0;
  d_real = 0;
  data_en = 0;

#200   rst_n = 1;

end

reg [2:0] cnt_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8 <= 3'd0;
     else
        cnt_8 <=cnt_8 +3'd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_en<=1'b0;
      else if(cnt_8 == 3'd7)
        data_en<=1'b1;
     else
        data_en<=1'b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_real<=16'd0;
          d_imag<=16'd0;
      end
      else if(cnt_8 ==3'd7)
      begin
         d_real<=$random%32768;
         d_imag<=$random%32768;
      end
      else
      begin
         d_real<=d_real;
         d_imag<=d_imag;
      end
end

endmodule

////////////////////////////////////////////////////////////

这个模块前仿没有问题,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后仿时,Modelsim 就报错了,错误信息如下:

#**Error:C:/Modeltech_6.2b/Xilinx/Simprims_ver/Simprims_ver_source.v[17637]:$setup(negedge CE &&& (ce_clk_enable1 == 1):864125 ps, posedge CLK: 864420 ps , 440 ps);
#   TimeL864420 ps Iteration:0 instance :/My_Arctan_tb/UUT/\UArctan/BU740\
......

上述错误一直出现。信号phase_out是X态。

网友:
从报错的结果上看:在仿真源程序的Simprims_ver_source.v[17637],17637行。

错误的原因上看:negedge CE &&& (ce_clk_enable1 == 1) 建立时间不够;

posedge CLK: 864420 ps  时钟运行在这个时间点中断。从上面的错误看,源程序没有采用全同步设计造成。

采用的门控时钟设计。个人认为:如果采用门控时钟设计,一定要很好规划时钟利用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