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T恒流电路

楼主:
如上图示的LM317T的DATASHEET上的恒流电路  ,我按照上图搭出来的线路板不是恒流。R2两端的电压不是1.25V,奇怪了,哪位能指点一下吗?下图是我的原理图:

昨天把电阻给写错了    是200R,不好意思

再一次更改原理图

网友:
整流电路--莫名其妙??2K的负载不可能把电流稳住??

网友:
原因:负载太大(或电流太大)

1、期待的恒定电流 Iout=1.25V/33Ω=0.037878... (A)

2、再用该电流 Iout×(2kΩ+33Ω)≒77 (V) 问:你的LM317电路能输出77V电压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电阻我写错了    应该是200R

网友:
1、如果电阻改正成200R,恒流对了吗?
2、电容量有没写错?100mf=100,000μF。

网友:
是100uF 不好意思

实际上我搭出来的电路不可能是100mF,我手头也没有这么大的电容啊

网友:
10万UF的电容!该是多少钱啊

网友:
大家实际一点

网友:
用Proteus试着仿真了下

 如果R1取200,C1取100uF的话可以正常工作,输出有十几mV纹波。
 现在是半波整流(1个二极管就够了),如改成桥式整流则能把负半周交流也用上,纹波要小得多。

网友:
有protues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用线路板直接搭出来的线路R2两端的电压不是1.25V,哪位遇到相同问题没有,怎么解决的啊?如下图所示

网友:
能否细述问题?

R2两端如不是1.25V,那是多少?是稳定直流还是脉动的电压?LM317的VI脚电压看过没有?
LM317一共才3个引脚,如果电压都对,那就只能怀疑接错或器件损坏了。既然计算和仿真都没问题,电路应该是可以的。(D1和D2没用,可以去掉。)

网友:
电压是0V,芯片也没有坏,我换到其它的电路中,芯片是正常的。 我就是奇怪了

网友:
 那就只能是接线的初级错误——哪儿没接上,未能构成回路,所以R2两端压降为0。通常易错的是,认认真真地按图纸接好了每一根线,却遗漏了地线。

网友:
谢谢    可能是吧  我再试试

网友:
你接负载了吗??如果不接负载肯定是“0”伏???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是一个电阻脚虚焊,: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