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是反相使用还是正相使用

楼主:
DA输出的值要进行放大,且要是正值。

请问是用两级反相运放实现好还是用一级正相实现好 ?

网友:
都可以

 用正相放大简单点吧,如不要求调零的话有可能省掉负电源,而且输入电阻大,但放大倍数必须≧1。

网友:
用一级正机好,两级怕事多,

如,干扰,温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