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os下运行FCARM.EXE,将网页文件编译成c文件出问题了。。

楼主:
  我在dos环境下运行fcarm.exe文件,c:\keil\arm\bin>fcarm.exe index.htm     to       web.c 那么,我的index.htm网页文件应该放在哪里?  编译之后的web.c

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
楼主用我共享的软件吧,不是DOS的,很好用的

网友:
我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379-1-1.html,需要源码的可以找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没怎么搞ARM,不过,顶个。。。

网友:
c:\keil\arm\bin>fcarm.exe index.htm     to       web.c
这句是index.htm就在c:\keil\arm\bin目录下
你可以用
c:\keil\arm\bin>fcarm.exe D:\index.htm     to      D:\ web.c
假如你的index.htm和想要生成的C都在D:\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这句命令,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  请问? 你能具体给我一个例子吗?
   假如,我要编译的一个网页文件是在c盘的make文件夹,我要编译输出保存在make文件夹,如何写这条命令?
    我试了,没有成功。

网友B:
makefsfile 这个我没用过哈,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kefsfile 这个我没用过哈,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及时回复!谢谢了

网友:
fcarm转换网页

我的老是出现错误,请问问题会在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