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V2.0最新的问题

楼主:
1、接液晶的FPC座(54PIN,0.5mm)不知道被谁帮了个忙,卡被弄坏了,这个液晶的接口是插座形式的,根本焊不上去,跑了一下电子市场,发现根本没有这东西,这地方也太不发达了!

2、CIII starter板上的FPGA芯片特别烫,至少70度,倒还能够下载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发烫可能是引脚短路了,我遇见很多次了

网友:
1,唉,可以焊上去的,我能焊。。。
2,要将未用脚配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可能是引脚短路了,我遇见很多次了

这个是altera的原板,短路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一下,这种是插座式的,不能焊,排线端比较厚,所以他们连不起来
我本来就是设为三态输入的 [ 本帖最后由 lrz123 于 2010-10-27 09:58 编辑 ]

网友:
1,可以焊的,童鞋。我焊过这种东西,我做这么长的焊盘就是准备没有座子时焊的。

2,写个测试程序,一个个IO口用LED测一下,主要是转接板上的,没有问题就不管他了。

网友:
module testPIN(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73:0]OUTtoPIN
);
    reg [24:0]counter = 0;
    reg [73:0]clkout = 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counter <= 0;
        clkout <= 0;
      end
    else if(counter == 25'b1_1000_000_0000_0000_0000_0000)
      begin
        clkout <= ~clkout;
        counter <= 0;
      end
    else
        counter <= counter + 25'b1;
  end

    assign OUTtoPIN = clkout;
endmodule

这是我的测试程序,IO口数量可以自己加,不绑定管脚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有没有发热?

网友:
郁闷,我的板不仅是发烫,还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