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一个 输出电流大点的总线驱动器吧

楼主(2010-10-26):
给推荐一个 输出电流大点的总线驱动器吧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
驱动器
工程师

网友A:
ABT系列看电流够不够用

网友B:
2003可以做总线驱动器吗?
500ma啊

楼主:
2003 不好控制

网友B:
为什么不好控制?

网友C:
6B273

楼主:
不想用哪个

网友B:
是要双向还是?

网友A:
是数据总线还是其它总线,

楼主:
双向
其实就是PWM信号 驱动光纤的

网友B:
245的35ma不够吗?74hc245

楼主:
打算用这个呢 想看看有更好的没有

网友A:
ABT245是板间驱动,好像还有一些系列也是板间驱动或者背板驱动的

楼主:
这个芯片能做到1M信号吗?

网友A:
HC245是板内驱动,要弱一些,搞干扰不如间板驱动器
1M没有问题,

楼主:
电流多大啊

网友A:
电流多少记不得了,找IC厂家让他们把板间驱动器系列告诉你,再从里面挑需要的型号

楼主:
恩 这个我看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