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发笔记3_多网页开发

楼主:
网页开发平台

       网页开发有多种开发平台,简单一点只要能写文本的工具都可以,如记事本。专业一点有Dreamweaver,还有开发ASP.NET,开发JSPeclipse等。我不用记事本,那是高手用的。

       我这不是新人,从写hello网页起,也算有个56个年头,但我更不是高手。

因为我就根本学好网页开发与网站制作。学的那时还在山喀喀(ka 方言)里。又没老师教。

       不是新人亦不是高手的我,就只好选下Dreamweaver作为开发平台。主要是其方便。写大型网站都够用,就别说写我这几张丑不拉几的网页了。

网页开发基础

       1.网页中的常用术语

 a.万维网(www

      万维网(www)是World Wide Web的中文简称,也称为3W网,它的本质是一种基于超级文本技术的交互式信息浏览检索工具,是Internet提供的应用最普及、功能最丰富、使用方法最简便的信息服务,用户可通过它在Internet上浏览、编辑、传递超文本格式的文件(即.html格式文件)。

 b.浏览器

      浏览器是用于阅读网页中信息的一种软件工具,就像使用电脑必须有操作统一样。 Internet ExplorerIE)、Netscape NavigatorNE 、腾讯TT浏览器。

网友:
 c.统一资源定位符(URL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主要是用来指定协议(如HTTPFTP)以及对象、文档、万维网网页或其他目标在Internet的位置和存取方式。包含通信协议、主机名、所要访问的网页路径及名称。

       d.文件传输协议(FTP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文件传输协议,是快速、高效和可靠的信息传输方法。FTP是基于客户/服务器模型的TCP/IP的应用,所以只要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建立了TCP/IP连接,无论两台电脑的位置远近、连接方式的异同以及使用的操作系统的异同,都能通过FTP协议进行文件的传输。

e.IP地址

       IP地址用来标识连接到Internet上电脑的指定编号,每一个IP地址对应一台电脑,这与用电话号码标识电话网络中的电话相同。电脑识别的IP地址由32位二进制数值组成,电脑上以十进制数值来显示,一组数值分为4部分,每一部分均不能大于255,中间用“.”分隔,如61.139.2.69

f.域名

       域名就是常说的网址,它也具有惟一性,如百度的网址www.baidu.com、网易的网址www.163.com等就是一个域名,域名由汉语拼音或英文字符加上数字表示,在访问网络时,域名将通过域名服务器转换成IP地址,这种转换是在后台完成的。

       g.超级链接

       超级链接是网页中最常用的元素之一,网页就是通过无数的超级链接才能组成一个网站。超级链接可以链接到网站内部页面、对象,也可以链接到其他网站,大大方便了用户在各个页面对象之间实现跳转。

       h.超级文本标记语言(HTML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用户与电脑之间进行交流的文本技术,各种网页均是用HTML语言来描述的,用HTML语言编写的网页文件的扩展名一般为“*.htm”“*.html”

网友:
谢谢 Soso姐和eeworld,今天8962开发板到了,找了点时间整理了下资料

将源代码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