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发笔记4_控件与控制

楼主:
控件与控制概述

       控件与控制,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说,用控件去控制开发板上的资源,比如让led发光。从网页里传一句话到开发板,然后让串口打印出来。还有就是像设置串口波特率等。

       只有让网页里面的控件去控制开发板资源的时候,我们才完成了远程控制这个过程。

HTTP_CGI.c介绍

       1.介绍

       HTTP_CGI.c中有三个函数,都是用户接口,分别是

cgi_process_var()cgi_process_data()cgi_func()。其中

cgi_func():处理一个脚本行,它被脚本解释器调用。

cgi_process_var():处理CGI表单CET方法的查询字符串。该表单在 HTML 源中由属性METHOD=GET产生

cgi_process_data():处理CGI表单POST方法的返回数据。该表单在 HTML 源中由属性METHOD=POST产生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很有意思啊,竟然先节一段文字,然后详见PDF

网友:
很强大 非常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把程序也传下来呢????

网友:
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文章,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期待LZ的源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小弟菜鸟。。。。能不能吧程序发来膜拜下啊
zhongli90@126.com

网友:
关于多网页时,我将多个静态网页转换成.c文件后,编译到8962里面后,
  在浏览器时面输入IP时,总要输入管理用户和密码,而且总是要输入三次。
其实是,做单网页时不存在HTTP 1.0 401错误,说权限不足。。这是什么问题。。。
做单网页的时候是OK的。

开始是OK的。。现在做单网页也不行了。。。。晕。。。。LZ出来帮助一下。。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真的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