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热片面积的计算问题

楼主:
MC34063的电路,基本上确定了一些必要的参数,比如开关频率,和输出电流等等,可以开始做了。

在选中功率三极管的时候,想起了关于散热片的问题。

     在功率散热器件的PDF中给出的耗散功率一般是加装了散热片的数值。但是,关于散热片的面积具体是多少,一直是个模模糊糊的问题,所以特别发帖请教一下。

     电路的设计数值如下:

     这个MC34063的升压电路,输出27V,输入10到12V之间,最大输出流预设在100mA.

所以,算了一下,最大功率大致在2.7W。

     我翻了一下附近小店卖的所有功率三极管,发现它们的Ta=25度时,也就是不加散热片,最大功耗都在2W左右。

     而Tc=25度,则可以去到几十W到100多W不等。

看了一下它的耗散功率跟温度的关系。

以TIP41C为例,它的最大功耗在65W。(肯定是要加散热片。)

然后一直到150度封底,“零”功耗。

按照我的猜想——我曾用过TIP41做过一个0.4W的小功放(但电路总功耗去到5、6W)。当时我多次小心翼翼地摸散热片的温度,个人感觉还是挺热的。(不好说是不是真的很热,因为我很怕功率电路,有点神经质。)

所以,如果按照比较极限的推断,我算它100度左右,看图,这个时候最大耗散功率在接近30W的水平。

即便到了125度,也有15W左右。这个也是够的。

但是,不太清楚这条曲线是在加了多大的散热片的情况下的数据。

记得那时候,草草翻了一本图书馆里很老的数据手册,按它的说法,这条曲线应该是散热片面积在无限大还是10cm×10cm的情况下。

而我想尽可能减少散热片的安装尺寸。

还有一个记忆是当时记得,当散热片面积下到5×5的时候(这跟我手头有的尺寸接近,也比较小),那条散热曲线大概下降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前面我的数值要分别降到7.5W和3.75W。

而我手边有的和能买到的散热器有两种:

一种是1.2×2×1的 色纯铝 的黑色散热片,它的表面积很大。

另一种是稍大点的银白色的,还有个型号 GF001---40针散热片,查了查百度,没啥结果。

这个的尺寸大致是 4×3×1.5

也是有不少增加表面积的散热页,不过这个不同于上面那个,它的散热页集中在两端。

关于散热片的面积的计算或者经验推荐的信息,刚才查了查,好像都没啥结果,所以发帖请教请教。

网友:
很早之前我发过一篇电路热计算,忘记丢哪里了。几本上是这样,你就按照电路的方式来估算,一个是热阻,一个是功率,一个是温度,热阻就相当于电阻,功率就相当于电流,散热片温度相当于内部电压,散热片外部温度相当于外部电压,内部电压就等于电流乘上电阻加上外部电压。也就是功率乘上温升加上外部温度等于散热片温度。
一般来说有涂层的散热片热阻都小于没有涂层的,也就是说你那个黑色的要好于白色的,为什么。呃。我也不知道
一般买散热片的时候都要询问你多大功率,一般都是问的你的热功率,这和你上面说的有误差,比如MC34063热功率只有1.25W,温升100°C/W,而工作温度最高125°C,加入你的环境温度25°C,加上温升乘以功率为150°C,就超了,但超的不多,一般铺铜就能把热阻降下来。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东西,我在坛子里搜索的时候看到过一篇,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我就是在找有没一些比较简单,经验性地规律,先用着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你说的这个比较通俗,比较好理解。比起我看那篇,那篇连芯片的功率公式都出来了,很是复杂。

网友:
这个MC34063的升压电路,输出27V,输入10到12V之间,最大输出流预设在100mA.
所以,算了一下,最大功率大致在2.7W。

你的算法有点问题?实际上用34063升压一般都能达到80%以上的效率!34063的实际功耗肯定小于20%,不用外接三极管扩展完全没有问题!!不能把总功率都计算到变换电路上!?真要是那样的话,效率就没有了??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这,这啥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需要输出27V,需要输出100毫安,那实际功率就是2.7W吧。
如果效率在80%的话,那情形不是更糟糕,最终功耗更大于2.7W。
然后,34063最多承受1W的功率,不加扩展,这不死定了。

不过,有个问题我突然想问:
你所说的不能把总功率算到变换电路上,是不是,有的功率耗散在电感上了?

因为除了电感和芯片,我实在想不到功耗还能分散到谁身上(不用扩展三极管的话。)
:L 发现我问题好多啊~~虽然我已经决定放弃升压方案,但我还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个2.7W是输出功率,按效率80%计算,有20%损耗在变换电路中了!输入功率2.7W/0.8=3.375W,3.375-2.7=0.675W这是34063的功耗!!小于它的1W功耗!!如果用64063计算软件,当超出它的功耗时,会有提示框提示!!按照你目前的条件计算,输出电路在200mA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能量不灭定律

 到处看看说的是对的,说某电源的“效率为80%” ,意味着用电器只领到总功率的80%,剩下的20%被转换电路贪污吃掉了。就算这些损失全部变成热能,其发热量满打满算也只是总功率的20%。

网友:
OMG,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居然在我决定了放弃用34063的时候出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昨晚找了一些关于散热设计的资料来看。
基本理解了热阻和功率以及结温这些概念。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太懂。比如说,那本书的说法是,给IC加装散热片,就是相当于把热阻降低。可是,它却又说,加装散热片后计算热阻的方法是把它们加起来。
这样我就想不懂了,比如说,热阻等于100度/W,那热阻不是越加越大吗?
还是说,热阻的单位不是 度/W,而是反过来,W/度?

在你的帖子里,你提到了热阻,然后却用“温升”表示 单位是 度/W 的物理量。
我刚才看那些PDF,也发现有不少资料里都用 W/度 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散热片的问题,你说,买散热片都是问功率,是热功率。
我从你列的公式里,猜测,这个 热功率的意义是指 用它乘以“温升”,就会得到散热片表面的最大温度。
那么,一般说来,这个热功率是用多高的最大温度表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温升就是热阻和电阻一个感念,加个散热片就相当于并个电阻,你说的是热阻的倒数,也叫导热系数,就相当于电流,并个散热片就相当于电流增加了呗。这样说能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比如一个器件1W/°C,散热片10W/°C,加起来就是11W/°C.
不过他说的加个散热片等于导热系数相加,这个并不一定,因为散热片和芯片热传导还有速率呢,所以小于二者之和,

网友:
额,也就说,加的是其倒数,再求道,,那就相当于 度/W 这个量 并联了。

网友:
是这样的,不过仅凭这些还不能保证系统的热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