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的一个MC34063升压电路的设计,希望前辈给找找有否错误

楼主:
MC34063的设计参数,暂定如下:

1 输入电压:10.8V12.6V

2 输出电压27V

3 最大输出电流100mA.

4 外部开关管选TIP41C,饱和压降1.5V

5 开关频率暂定典型值33K

6 肖特基选用IN5819 40V,1A,正向压降

计算得到一些元件值:

1 Ton/Tff=1.8

2 开关周期T=1/33K=30.3us

所以 Ton=11us,Toff=19.3us

所以Ct=440pF,Ct=470pF.

3 Io max0.1A

4 so Ipk=0.56A

5 L=182.6uH,实取220uH,并且考虑到它的功率和峰值电流(0.56A),所以选择的是 CD75贴片功率电感(目前还不了解具体参数,但这是我目前能就近买到的最接近要求的电感了。)

6 Rs=0.33/0.1=3.3ohm

7 暂设纹波电压为0.1V,所以Co=11uF,实取10uF.

8 5脚的电阻分压,取RA=3.3KRB=68K5%,否则很难取到接近27V的输出,另外,这个电压的精度要求并不高。

9 R1的选择,这个不知道怎么算,看了网上的一些例子,一个150,一个180,我则根据能买到的,选了 R1=180

10 关于R2,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算,找例子也没找着,后来我想到了这个电阻的作用,于是经过计算,最终确定R2=51.

结合2脚的内部结构来看,可以认为,内部的开关管和外部的功率开关管,是一个达林顿连接。(内部似乎本身就是一个达林顿,这不重要,反正照样等效成一个三极管,和外部的还是达林顿。)

因此,这个R2的作用其实是给外部的TIP41C提供一个偏置电流。

我的意思是,它相当于它的偏置电路。

因此,R2两端的电压是0.7V

再考虑TIP41C的输入电流。Ic=100mA.TIP41C的直流放大系数,跟所有功率管一样都比较小,根据数据手册里的几个数值。我估计它的贝塔值在4050之间(这倒是跟8050类似),想了想,我认为这个取值是可信的。

于是,折算到输入电流,就是22.5mA

为了使R2两端的电压稳定,流经R2的电流必须是这个数值的25倍乃至10倍以上。

这里,选取了15mA.

于是,R2=0.7/0.015=46.67.

根据标准值取R2=51

11最后一个器件是输入电容,这个,似乎没啥计算依据,参考别人的电路,也是对一般输入电容的大小,一般是10100uF,这里,可以比较宽松根据大小,手头所有的元件选择。

有两个附图,一个是电路,元件符号可与其中对上号。

一个是计算的参数表。

(因为在上述的计算说明中,我没写上计算公式)

网友:
其中,最疑惑的地方是,对R2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想,既然是0.7V,可否用一个二极管代替了,就是对电流偏置上没太大把握,所以还是用了一个电阻。

网友:
R2的作用除了提供偏置电流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为给外接三极管基极提供一个快速释放多余电荷通路,以使三极管快速截止,使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得以提高!也减小三极管的功耗!决不能用二极管代替它(多余电荷无法释放)!!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还有这个原因啊。
额,说到电流电压,我还是有点概念,说到电荷(或者磁链)我就倒了;P

网友:
我算不明白

Ton/Tff=1.8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看不懂??  我怎么算都不等于1.8呀   ??

Ton/Toff=(Vout+VF-Vin(max))/(Vin(max)-Vsat)

             =(27+1.2-12.6)/(12.6-1.5)

             =15.6/11.1

             =1.4

我算的结果为什么不对呢?    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算错了呗,诶......

网友:
不会说扩流之后输出只有100ma吧

网友:
楼主 开关时间好像反了  不过说的还是很明白 瑕不掩瑜

网友C:
1 输入电压:10.8V~12.6V    2 输出电压27V    3 最大输出电流100mA
这个要求,市场上有很多芯片可以实现,电路要比用34063简单得多。

另外,输入最低10.8V,输出27V/100mA,不用三极管扩流,MC34063好像也承担得起。那就省事多了。请楼主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输入电压:10.8V~12.6V    2 输出电压27V    3 最大输出电流100mA
这个要求,市场上有很多芯片可以实现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9717-1-1.html 帮忙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