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改进了一版手电筒的电路

楼主:
刚画完原理图,先发上来请大家帮我检查一下.天又快亮了.还没布线.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只申请了MAX16832驱动芯片.由于没有申请(当初我也没考虑)充电电路,只好用7815和LM358做了个充电电路,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重新发图片,发个图真慢.我这网络太糟糕了..

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

一个按钮切换两种亮度

一个按钮切换两种亮度

MAX的2个芯片都用了

MAX的2个芯片都用了

网友:
PCB

上PCB图

PCB板图

PCB板图

网友:
右倾地提两点供参考

●CD4017的CARRY-OUT是输出,不能接地。
●按键作CD4017的时钟输入要考虑去抖,此外继电器开闭时的电流变化也可能从CD4017的电源脚耦合进去造成误动作,电源处理要小心。
●继电器绕组没并续流二极管?
其余的电路看不清了。

那张PCB图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