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000 扫描后带回车怎么弄

楼主:
我用的mc1000 ,系统ce50,请问我扫描的数据后面怎么带回车,因为我回车要触发一个动作。

谢谢。

我看别人说:

怎么写配置文件才能自动回车?
这个文件放在Application 下,
同目录下有一个ScanWedge.reg
内容是这样的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mbol\ScanWedge]
"AutoEnter"=dword:00000001

有人回答:

先运行ScanWedge.reg,冷启动后就可以了

我只知道运行scanwedge.exe  可以打开扫面端口

我怎么压根就没找到ScanWedge.reg 这个文件。

网友:
其实配置条码模块就可以实现的,看看条码模块手册,可以初始化成当成功扫描条码后,再数据后面加回车。我也做过类似的条码采集手持设备。可以联系QQ: 992663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