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使用JLINK无法连接,请指点

楼主:
上拉电阻使用10K。
连接提示: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write to ir:expected 0x1,got 0x7(tap command:2)@0ff 0x5.

但是我使用JLINK连接TI免费送的LM3S8962开发板可以。

J-Link Commander查不到器件的IR,那里有问题?

网友:
这个地址,是TI官方的求助讨论区,在这里发帖问一下,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stellaris_arm_cortex-m3_microcontroller/default.aspx

网友:
是分A版本和B版本的

有的地方要焊电阻,或者短路

网友:
是分A版本和B版本的

有的地方要焊电阻,或者短路

-------------------------------------

怎么看是A,还是B版本啊?

到底是怎么连接的啊?

请大侠指点啊。

网友:
JLINK里面显示:

JLINK V7 8V8 MIRROROK

网友:
焊电阻短接

网友:
焊电阻短接

-----------
怎么焊接电阻啊,短路JLINK还是MCU PCB

网友:
用本身的不行吗,非要用JLINK啊

说明书上说可以但这个可以是下两个功能下地:
一,用自带的SWD仿真LM3S8962
二,用自带的SWD仿真外边,这时要跳线
你非得用JLINK访问LM3S8962,那就很麻烦,劝你用板子带的仿真器吧

网友:
回复楼上:
我现在使用我自己设计的PCB,芯片是lm3s9b96,用JLINK连接不上。

TI开发的8962当然能连接了,用JLINK也很好用的啊,但是我看他电路图不是直接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