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ILINX中,如何防止寄存器被优化?

楼主:
我在XST综合时,未接输出端口的寄存器被优化掉了,但我需要保留这些寄存器以获得一些功耗方面的信息。
    请问如果约束优化,使这些寄存器得以保存下来呢??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解决办法:

把这些内部寄存器作为输入连接到一个专门的模块,把这些所有输入管脚然后进行与或运算后,指定到一个专门的管脚上,则这些寄存器不会被综合掉了。

第二个解决办法:

在ISE设置,冗余逻辑不被优化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