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Verilog进行曲线拟合的问题

楼主:
关于使用Verilog来进行曲线拟合,数据来源是一组实测的压力传感器的数据,要求是用Verilog语言将其拟合。问题来了:Verilog是针对芯片的高级语言,又怎么能和曲线拟合的数值计算联系起来?如果真的可以实现,那又要使用什么方法,程序框架又该如何编写?倘若用matlab来实现那就简单的多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要用Verilog完成...无奈中!!!!!!!!!!!!!!!!!!!!!!!!!!!!!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可以的:具体编程实现,要分析的你的数据。说说我个人思路:

应该是你传感器来的数据,通过文本传输给VERILOG程序,怎样实现这个目的,

那就编写TESTBENCH仿真测试程序,通过MODESIM 仿真可以你的要求!1!!!!!!!!!!!!!!!!1

网友:
这样拟合行不行

既然是用Verilog来实现的,肯定要把输入的数据离散化,也就是得先ad转换成数字,可以用查找表的方法来实现,要是用阶次式子来实现的话肯定不是FPGA的特长,还有可能超出FPGA的内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