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复位时对RAM进行初始化

楼主:
系统是异步复位,复位信号有效时,要将RAM中的所有值清零,复位信号结束前,要完成对RAM的复位,这样的初始化程存用Verilog代码应该怎么写啊(可综合!)????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

网友:
你说的要求,如果自己用VERILOG 来描述,在复位期间可能是完成不了。如果自己调用IPCORE,RAM 生成的时候有异步复位输入端口的选项,如下图:

Create an "aclr" asynchronous for the registered ports .

意思就是创建一个aclr 异步复位端口清除寄存器端口。

如果点击MORE Options 可以看到:

创建该异步复位端口,可以选择清除读地址输入端口“rdaddress PORT" 或 Q output ports

Q_b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