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低速时钟采样高速计数器

楼主:
如果计数器的时钟是10M,而想用3M的时钟获取当去计数器的值,该怎么做

网友:
用多级RAM,FIFO 。从题目上看,高速时钟10M ,低速时钟3M,

我们可以设计16级RAM,每个RAM 地址空间4个。换句话说,高速时钟写4个RAM的时间,就是低速时钟读需要1个RAM数据的时间,通过多级RAM缓冲,空闲出缓冲时间。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