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064S应用问题

楼主:
1.CPLD EPM7064S上电后有一个端口的电平输出总是先变为高电平为1s后才恢复正常输出,断电前也是先变为高电平才断电,其它端口没有发现这种情况,都是一直输出低电平,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上电后CPLD端口的电压不稳定所致呢?我换过另一个片子,同样的端口也会偶尔出现这种问题,但大部分情况下不会,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高手碰见过这种情况。
2.CPLD EPM7064S用JTAG口下载程序时要求的最小电流为多少?我碰到过这种情况,7805出来的5V电压在不接下载线时芯片可以工作,但是一接上下载线下载程序时就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Error: JTAG ID code specified in JEDEC STAPL Format File does not match any valid JTAG ID codes for device
在用5V的稳压源供电后可以下载程序,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输入电流过小而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

用新的EPM7064S 从碰到你这种问题,我初步怀疑如果你芯片,你从没有下载程序的话,我个人认为你芯片是拆机片,被山寨了。

第二个问题:

JTAG 下载出现这个问题,可以肯定是你的7805电源出现这个问题。估计你的5V电源负载很重,JTAG一工作,造成5V电源不稳,CPLD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