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6.6a-SE安装流程及说明

楼主:
ModelSim 6.6a-SE

安装流程及说明

建议先看完后再装,不知道你们安装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问题。(没有问题的朋友和我说声,我看看是不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谢谢)

打开文件,双击modelsim-win32-6.6-se.exe文件,如图1,开始安装旅程

开始后还是同样的WELCOME界面如图2,直接NEXT

选择安装目录界面如图3,在这里我选择默认目录,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装在系统盘。

点击NEXT后会出现请求创建文件夹,如图4所示,选择是,不然没法装的。

下一个页面选择Agree,不选择也没法装,如图5所示

进度条正式开始滚动,如图6所示

当进度条到100%的时候,会重新从50%开始。这时就会出现以下错误界面如图7所示(这个错误是我遇到的,先放在这,点确定后继续)

点击确定后会出现询问是否在桌面上创建快捷方式(这个由个人喜好决定),如图8所示,选择后会询问是否将ModelSim添加到系统路径,如图9所示,选择是,添加到系统路径(待会会说明的)

                   图

选择YES后,安装程序会接着安装硬件安全密钥驱动,如图10所示

等待安装完成,完成后要重启电脑,如图11所示

                         图

是不是到这里软件就安装完成了?我告诉你还没有!!

重启电脑后试试打开软件,是不是出现了以下错误,如图12所示

           图

这就是还没有完成的原因,但这个错误不是刚刚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引起的。(刚才安装中出现的错误是由于安装包中的一个脚本问题导致不能创建快捷方式,对整个程序应该毫无影响)

接下来要做的才是最重要的事。

打开安装文件,解压另外一个压缩包如图13

解压到一个文件夹中我在这是直接将其解压到文件(你们也可以解压到自己新建的文件夹),如图14

下面的步骤是按照解压后文件中的readme.txt的步骤来的,其实第一步安装已经完成了。我在这将里面的英文用图解来一一说明电脑重启后要做的事。

复制刚才解压后的文件到ModelSim的安装目录下(也就是modeltech6.6a文件夹中),如图1516所示所示:

图15

modeltech6.6a文件夹中的Win32文件夹中找到名为"mgls.dll" "mgc.pkginfo"两个文件,如下图17所示:

将这两个文件复制到刚刚移动到modeltech6.6a文件夹中的EFA Metorkg 2010……中,复制后的文件中文件如图18

然后去掉这两个文件的只读属性,右键选择属性如图19所示:

将只读方框前的选项去掉即可,确定退出。

然后双击文件maklic.bat,此后会生成一个lic.dat的文件,如图20所示

将生成的lic.dat文件复制出来放到文件夹modeltech6.6a中,再将刚去掉只读属性的两个文件复制到原来的Win32文件夹中覆盖原来的文件。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设置环境变量

右击桌面上我的电脑选择属性高级如图21所示

选择环境变量如图22所示:

在用户变量中选择新建用户变量如图23所示

在变量名中填入LM_LICENSE_FILE

在变量值中填入<installation path>\lic.dat,其中<installation path>用你的安装路径代替我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说明白点就是文件lic.dat的路径)填好后如图24所示:

点击确定后即可(依次点击图24中的三个确定,以防用户变量没有设定)

到此为止程序就安装好了,再打开试试,是不是可以打开了?

这个东西装了就最好不要卸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图嘞?是从WORD直接复制的? 请将图以附件格式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恩  从word中复制过来的,图片不能显示就直接上传到相册中去了,先在弄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的排版怎么这么乱啊  呵呵 还是去我的博客看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空间 大家看看 嘿嘿 :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php?uid=274449&op=blog

排版我们尽量调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呵呵  辛苦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谢谢楼主了,终于安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win7下边安装完成之后在桌面没有快捷方式打开,从所有程序中也不能打开,后来再按照这篇文章中的步骤完成了所有安装。http://longfeisos.blog.163.com/b ... 16201221010104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