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3的IO口默认状态下的悬空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我想知道,IO口先设置为输出高电平,然后设置为输入管脚,那么管脚上的电平状态是不是还是高电平呢,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啊

我自己来回答吧,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设置为输入时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高吧 好像 我记得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户指南上写的是 默认允许上拉电阻

所以应该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