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写的c51闹钟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1.h>
u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view()                 /*七段数码管显示程序 七个管轮流显示*/
{P3=0x01;
unsigned int i=0;
while(i<6)
{n=vnum;
P1=tab[n];
P3<<=1;
i++;
}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jumpnum()                    /*用于钟表时分秒的进位*/
{if(jnum(5)>9)                       /*秒进位
{jnum[4]=jnum[4]+1;
jnum[5]=0;
if(jnum[4]>6)                          /*秒到分进位
{jnum[3]=jnum[3]+1;
jum[4]=0;
if(jnum[3]>9)                         /*分进位
{jnum[2]=jnum[2]+1;
jnum[3]=0;
if(jnum[2]>6)                         /*分到时进位
{jnum[1]=jnum[1]+1;
jnum[2]=0;
if(jnum[1]>9)                /*时的进位
{jnum[1]=0;
jnum[0]=jnum[0]+1;
}
else if(jnum[1]>4&&jnum[0]>=2)
{jnum[1]=0;
jnum[0]=0;
}
}
}
}
}
void key()                        /*键盘控制程序
{if((P2&0xFF)!=0xFF);          /*防抖动
{mDelay(3000);
if((P2&0xFF)!=0xFF)
{unsign int c;
c=1;
while(c<4)
{ if((P2&0xFF)!=0xFF);
{mDelay(3000);
vnum[]=num[];
void view();
if((P2&0xFF)!=0xFF)
{switch(P2):                                  /*判断不同的按键
{case 0xFE: c++;                          /*c用于判断是闹钟调时c=3还是时钟调时c=2
case oxFD :if(c=2)                        /*分位增加
{num[3]++;}
else if(c=3)
{lnum[3]++;
}
case oxFC :if(c=2)          /*时位增加
{num[1]++;}
else if(c=3)
{lnum[1]++;
}
}
if(c=2)                                   /*增加后判断是否需要进位
{jnum[]=num[];
jumpnum();
vnum[]=num[];
void view[];}
if(c=3)
{jnum[]=lnum[];
jumpnum();
vnum[]=num[];
void view[];}}}}}}}
void clock()                                        /*闹钟程序
{for(cl=0;num[cl]==lnum(cl);cl=cl+1)       /*当前时间与设定时间相同
{;}
unsigned int kp=0;
if(cl==5&&kp==0)                            /*闹钟铃声
{for(i=1;i<100;i++)
{P1_7=~P1_7;
for(j=1;i<=100;j++);}
void mDelay(3000);
for(i=1;i<100;i++)
{P1_7=~P1_7;
for(j=1;i<=100;j++);}
vnum[]=num[];
void view();
if((P2&0xFF)!=0xFF);                 /*判断是否有按键,有则停止闹钟
{mDelayd(3000)
void view();
if((P2&0xFF)!=0xFF)
{kp=1;}
}}}
viod intclock()                               /*整点报时程序
{unsigned int ic,i;
if(num[2]==5&&num[3]==9&&num[4]==5&&num[5]==0)       /*判断差十秒整点
{if(ic=num[5]+2;(ic==(num[5]+2))&&num[5]<59;ic=num[5])    /*开始发出500hz声因
{for(i=0;i<100;i++)
{P1_7=~P1_7;
for(i=0;i<=100;i++)
}
for(i=1;i<150;i++)                    /*1000hz声音
{P1_7=~P1_7;
for(i=0;i<=50;i++)
}}}}
void count() inturrupt 1 using 2    /*计时程序
{cn++;
if(cn==20)
{num[5]++;
cn=0;
}
}
void main()
{ P2=0x00;
unsigned int num[5],jnum[5],lnum[5];
ET0=1;
EA=1;
TR0=1;
EX0=1;
 EX1=1;
 IT0=1;
 IT1=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unsigned int cn=0;
P2=0x00;
while(1)
{void key();
void view();
void jumpnumber();
void clock();
void intclock();
}
}

网友:
感觉年月日时分秒的个位和十位没必要分开,直接加满后判断一下进位就行,都用16进制,输出用sprintf处理一下。这样更象C,否则有点象汇编的处理方法。不过还是要顶一下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
除了源程序,有没有参考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