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接口的封装(修改后的,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画了一个电源接口的封装,型号是DC-005B,每个Pad上放置了三个Via,大家看看可以这样吗?如果可以,我还有个疑问:因为我这三个Via连在一起是不规则的图形(不是椭圆),工厂加工时如何加工?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大家帮忙给看看吧……:(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的,如果是AltiumDesigner6的话应该可以画椭圆的焊盘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l99SE...

不是焊盘的形状,是过孔,焊盘倒是可以改为椭圆的。。。

网友:
打样阶段是铣出来的,批量时是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