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与电源方向的改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TTL,RS232,RS422电平转换电路,所用芯片是MAX232,MAX422。CD4060产生1kHz信号模拟TTL信号,输入到max232的11脚。遇到一个问题,撤掉MAX490芯片后,示波器上CD4060的1脚有1kHz方波信号输出,MAX232的电源是+5V直流电压波形,MAX232的14脚RS232信号输出正确;若不撤掉MAX490芯片,则示波器上观察到MAX232的电源是一个方波信号,电压方向改变了,而且CD4060没有1kHz方波信号输出。这个好像与什么两个输入信号改变了电压方向,拿掉MAX490就正常。电路图如下: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电源“电压方向改变了”?

没咋看明白意思,但电路有一点错:MAX232的C2-脚不该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很细心,我画错了哈,不应该接地的。
我的意思:把1kHz的方波信号加到MAX232的11脚,模拟TTL信号输入,观察转换后的RS232信号,但是测量MAX232的16脚的电压+5V,示波器本应该显示+5V的直流信号(一条直线),可是实际上是一个方波信号,也就是直流电压的方向改变了。如果我把MAX490拿掉的话,测量MAX232的16脚的电压+5V,示波器就是一条直线+5V信号,测14脚(转换成RS232)是一个方波信号,一切的正常了。

网友:
 “电压改变方向”意味着变交流电了,不至于邪成这样吧?
 估计是+5V上测到些方波的脉动?那样的话要看它的振幅,如果422的输出负载很重,电源上有些小波动是可能的,波动太大就要怀疑MAX490是否有短路或电路接错了,不妨断开输出(Y、Z)看看情况如何。还有请检查MAX490的封装,不同的封装引脚号是不同的,你的电路图画的是DIP/SOP,不适合于μMAX型封装。
 BTW,MAX490的电源脚不要漏掉去耦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232的16脚+5V确实是变成了方波,而且是很清晰烦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是对称的。拿掉MAX490就正常,估计是出错在MAX490上。MAX490的电源脚我加了去耦电容,画图的时候没画上,呵呵,很粗心。问一下μMAX型封装具体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仙上方波的振幅有多大?这很关键。

引脚信息详细请参阅数据手册:http://pdfserv.maxim-ic.com/en/ds/MAX1487-MAX491.pdf

网友:
刚才俺看漏了,发现有重大问题

 1、假如要做成RS232<=>RS422转换的话,在“TTL信号输入”处不能再加上TTL信号,否则就跟MAX490的RO输出顶牛了。

 2、假如要做成TTL<=>R232,TTL<=>RS422的话,MAX232的“R1OUT”和MAX490的“RO”要另用一个门电路合并给TT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哈。我搭这个电路的意图就是完成TTL,RS232,RS422这三个电平的相互转换,电路这样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吧?第一点我明白。现在是实验一下TTL转成RS232电平,所以在MAX232的11脚加了TTL信号,看看RS232的输出,故没有把MAX490的3脚连接撤销。对于你提的第2点,你的意思是不能把MAX232的11脚和MAX490的3脚连在一起吗?难道要加一个什么门电路(输入是TTL,输出也是原来的两个TTL信号,分别送到MAX232和max490,完成TTL<=>R232,TTL<=>RS422)

网友:
要害在于硬件上两个输出不能简单相并

 如下图,要实现信号A或B任意地传递给C,那就必须插入Logic(2选1,与/或门,或OC、OD电路等),否则A、B就会冲突。

 拿楼顶电路去实现TTL<=>R232是可以的,但因MAX490的RO跟TTL方波信号冲突,必须断开RO才能正常工作;反之如要实现R232<=>R422,则要接上RO断开TTL,——要想在同一电路里让三者共存,那么加个Logic就是必须的了。

 上面只讨论了T1IN-RO这路,另外一路R1OUT-DI也是同理。

网友:
谢谢仙猫的耐心解答。明天去试验一下看看。你说要加一个逻辑电路(与门或者或门)来控制,就如A代表TTL信号,B就是RO输出信号,C就是T1in信号。还要想想怎么实现他们2选一了。以后还有不懂得,希望你还能指教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去试验一下看看。你说要加一个逻辑电路(与门或者或门)来控制,就如A代表TTL信号,B就是RO输出信号,C就是T1in信号。……

 俺未明确说该是与门还是或门,这要根据信号的性质而定。 但在本帖问题的UART的特定条件下,应该用与门,因为UART在空闲时,TTL为高电平。——仔细想通了再下手,能少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用了一个开关来实现。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