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个万年历,正在构想。

楼主:
【上下文】打算用超级电容+太阳能电池供电,所以功率一定要小。本来考虑AVR的,后来欣喜的发现了LPC111x系列。打算用12864的液晶,能够显示基本的时间和日期(公历农历),还能够每天显示几个位图,可以是一些小幽默什么的。最好能够加入测光还有测温的感应器件,能够显示光线是否适合读书上网。<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除了LPC1114以外,时钟、闪存、图形液晶的选型都是一头雾水,主要是功耗的限制。假设10法拉是电容的极限,最少在黑暗的条件下坚持20小时,工作电压是2.7~3.6V的话,平均工作电流要限制在0.125mA以内……<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忘了声明,单片机方面我是菜鸟,除了大学里学的8051以外没有任何经验(大学用编码器锁存器做过简单的数字抢答器,和单片机没任何关系)编程方面会用JAVA和Python,面对C应该不是很痛苦。
【求助】1、请问有没有一种12864图形液晶可以用很低的功耗维持当前的画面呢?2、如果有,那么时钟芯片可以每几十秒唤醒MCU然后刷新画面吗?3、如果没有,除了把电容换成电池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设计吗?4、另外请推荐一下比较容易上手的时钟IC和flash,flash4MB就足够了。5、网上看到一种串口Flash,M25P32这种型号,读的电流约8mA,不知道是否容易入门……
【这里留给开发过程】
【结束】打算30天左右做出来,外壳估计会很头疼。先感谢各位路过的、顶贴的和回复的大侠了,这厢有礼了。

网友:
看到ZLG的文档中有使用MX25L1605的介绍,flash可以考虑这个。
时钟IC在网上DS1302的资料挺多滴。
功耗方面考虑用段式液晶+12864了,平时只通过段式液晶显示时间,MCU工作在最低的频率。激活时再使用12864,第一屏显示基本的日期等,然后是几页位图。
还没开始,系统复杂性先上去了……

网友A:
买了超级便宜的NanoM0,和两个LED玩
下一步就是等液晶到手,然后测功耗……

网友:
看来这边人气不是很旺,全当博客来写好了。
查了些校时的资料,总结一下。校时主要使用电波钟或者GPS:电波钟的优点是功耗小(120uA连续工作至少60秒),缺点是有覆盖范围的限制(云南就比较勉强);GPS的优点是全球都能覆盖,缺点就是功耗大很多(50mA左右冷启动约45秒,并且不包括给备份电池充电的部分)并且需要靠近窗口。价格也是一个因素,电波钟的模块在20元价位,GPS的在170元左右(含天线)。体积上由于电波钟需要一个磁棒天线,比较笨重(手表里怎么做的?),GPS如果是外置天线的话也不小,如果内置天线可以做到20*20*6mm以内。
电波钟淘宝上有(搜索“电波钟 模块”),GPS的话Goeget系列有自带天线的小模块(搜索“Goeget”)。
另外,1ppm大约是11天误差1秒,常见的32.768k晶振5~20ppm,12M晶振20~50ppm。(记得小时候老爸和我说电子表的晶振频率越高走时约准……,貌似是和机械表对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支持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还挺特别的

大家来给提提建议哈

网友:
太阳能加超级电容啊 当年的毕业设计就是他们的组合,功耗确实是个问题,不过可不可以不用一直显示呢,也就是说在需要显示的时候按一下按键就好 开启12864  对于背光更是如此,减少他们的使用时间来降低功耗 希望这种方式可以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发了点小牢骚把版大招来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zhangjun16的建议,不过看时间都需要按键的话好不人性哦,在好奇期过去后会被打入冷宫的。实在不行就加上段式液晶,查到NXP的PCF8562液晶驱动IC,维持刷新时只有8uA的电流哈。昨天买了4颗2.7F100F的电容,22*42mm的体积,号称24小时后仍可以保持2.4V以上的电压。(还没到手~~)

网友:
感觉NXP的I2C库,读的时候不太对

使用的库是i2c.h和i2c.c,i2c.h的头信息是这样的:
/*****************************************************************************
*   i2c.h:  Header file for NXP LPC Family Microprocessors
*
*   Copyright(C) 2006, NXP Semiconductor
*   All rights reserved.
*
*   History
*   2006.07.19  ver 1.00    Preliminary version, first Release
*
******************************************************************************/
问下这个是官方的吗?好像有问题。
例子是往I2C里写0x55,0xAA,0x12,0x34这4个字节,然后读出。
读出的I2CMasterBuffer[2~5]的内容是0xA1,0xAA,0x12,0x34。
A1是我用的CAT24C02的地址……
各位大侠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是我脑残了,跟了下代码,读的内容在I2CSlaveBuffer中;其次,24C02的VCC虚焊……:(

附上今天晚上的果果~

网友:
今天用LM337装了个调压电路,调压倒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负载只有5mA左右……无语了,先给法拉电容充着电吧,明天再说。MX25L3205已经到手并装好SOP8转DIP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加油 期待楼主下一步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过soso^ ^
LM337很诡异,改用LM358做了个电压跟随器当可调电源。正在测电容的自放电呢。
做晚调试MX25L3205很崩溃,不知道错在哪里……调24C02时也遇到过……

网友:
终于调试出MX25L3205了!发下代码^ ^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sp.h"

/* MX25xx05 SPI FLASH command set*/
#define MX25_WREN        0x06
#define MX25_WRDI        0x04
#define MX25_RDSR        0x05
#define MX25_WRSR        0x01
#define MX25_READ        0x03        // 3bytes addr followed
#define MX25_WRITE        0x02        // 3bytes addr followed, erased to 'ff' requried
#define MX25_PP                MX25_WRITE
#define MX25_CP                0xAD        // continuios program, 3bytes addr followed
#define MX25_SE                0x20        // sector erase 3bytes addr followed
#define MX25_BE                0xD8        // block erase 3bytes addr followed
#define MX25_CE                0x60
#define MX25_DP                0xB9        // Deep Power down
#define MX25_RDP        0xAB        // Release from Deep Power down

#define LED1_on() (GPIOSetValue(0, 1, 0))
#define LED1_off() (GPIOSetValue(0, 1, 1))
#define LED2_on() (GPIOSetValue(1, 8, 0))
#define LED2_off() (GPIOSetValue(1, 8, 1))

#define SSP0_csHigh() (GPIOSetValue(0, 3, 1))
#define SSP0_csLow() (GPIOSetValue(0, 3, 0))

#define SPI_BUFFER_SIZE        256
uint8_t opBuf[4];
uint8_t wrBuf[SPI_BUFFER_SIZE];
uint8_t rdBuf[SPI_BUFFER_SIZE];

void initMingIO(void){
        // init GPIO
        GPIOInit();
        GPIOSetDir(0, 1, 1);        // LED1
        GPIOSetDir(1, 8, 1);        // LED2
        LPC_IOCON->PIO0_3 &= ~0x07;
        GPIOSetValue(0, 3, 1);
        GPIOSetDir(0, 3, 1);        // SSP0 /CS
        // init SSP
        SSP_IOConfig(0);
        SSP_Init(0);

}

void printBits(uint8_t value){
        uint32_t i = 0;
        uint8_t v = value;
        uint8_t p;
        for(p=0; p < 8; p ++){
                LED1_on();
                if(v & 0x01){
                        LED2_on();
                }else{
                        LED2_off();
                }
                v = v >> 1;
                for(i=0;i<0x200000;i++);
                LED2_off();
                LED1_off();
                for(i=0;i<0x200000;i++);
        }
        LED1_off();
        LED2_off();
        for(i=0;i<0x200000;i++);
}

/**
   Wait Untill WIP release
**/
void spiFlash_Wait(void){
        uint32_t i;
        uint8_t sr = 0x01;
        while(sr & 0x01){
                opBuf[0] = MX25_RDSR;
                SSP0_csLow();
                SSP_Send(0, (uint8_t *)opBuf, 1);
                SSP_Receive(0, (uint8_t *)rdBuf, 1);
                SSP0_csHigh();
                sr = rdBuf[0];
                for(i = 0; i < 100; i ++);
        }
}

/**
   Sector Erase 4096 bytes, least 8 bits of addr ignored.
**/
void spiFlash_SE(uint32_t addr){
        spiFlash_Wait();
        // send WREN
        opBuf[0] = MX25_WREN;
        SSP0_csLow();
        SSP_Send(0, (uint8_t *)opBuf, 1);
        SSP0_csHigh();
        spiFlash_Wait();
        // send SE
        opBuf[0] = MX25_SE;
        opBuf[1] = addr >> 16;
        opBuf[2] = addr >> 8;
        opBuf[3] = 0;
        SSP0_csLow();
        SSP_Send(0, (uint8_t *)opBuf, 1);
        SSP0_csHigh();
        spiFlash_Wait();
}

/**
   Page Programming 256 bytes, least 8 bits of addr ignored.
**/
void spiFlash_PP(uint32_t addr){
        spiFlash_Wait();
        // send WREN
        opBuf[0] = MX25_WREN;
        SSP0_csLow();
        SSP_Send(0, (uint8_t *)opBuf, 1);
        SSP0_csHigh();
        spiFlash_Wait();
        // PP 256 bytes
        opBuf[0] = MX25_PP;
        opBuf[1] = addr >> 16;
        opBuf[2] = addr >> 8;
        opBuf[3] = 0;
        SSP0_csLow();
        SSP_Send(0, (uint8_t *)opBuf, 4);
        SSP_Send(0, (uint8_t *)wrBuf, 256);
        SSP0_csHigh();
        spiFlash_Wait();
}

/**
   Page Reading 256 bytes, least 8 bits of addr ignored.
**/
void spiFlash_PR(uint32_t addr){
        spiFlash_Wait();
        opBuf[0] = MX25_READ;
        opBuf[1] = addr >> 16;
        opBuf[2] = addr >> 8;
        opBuf[3] = 0;
        SSP0_csLow();
        SSP_Send(0, (uint8_t *)opBuf, 4);
        SSP_Receive(0, (uint8_t *)rdBuf, 256);
        SSP0_csHigh();
}

void testSpiFlash(void){
        spiFlash_SE(0);

        wrBuf[0] = 0x55;
        wrBuf[1] = 0xAA;
        wrBuf[2] = 0x12;
        wrBuf[3] = 0x34;
        spiFlash_PP(0);

        spiFlash_PR(0);
        printBits(rdBuf[0]);
        printBits(rdBuf[1]);
        printBits(rdBuf[2]);
        printBits(rdBuf[3]);
}

调用的代码是这样子的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ing_io.c"

int main(void){

        SystemInit();

        initMingIO();

        while(1){
                testSpiFlash();
        }

}

从现在起,我有4MB的闪存可以用咯,开心^ ^
唉,编辑的时候有缩进。编辑完看不到了,严重不是“所见即所得模式”啊~

网友:
顺便汇报一下法拉电容的自放电测试,充电2A电流充电至2.5V左右(大电流充的很虚,电压会掉的很快),然后使用LM358的调压板调至2.690V以50mA充电(LM358的最大输出…)充电,前天下午3点半充好的(电容电压也到2.690V),刚才测试是2.499V,自放电的时间是33小时20分钟多点。这个电容质量很好哈,最起码没有虚标
下一步是加上一个1K的负载电阻测试电压从2.4V降至0.8V的时间进行模拟(打算用DC-DC升压至3.3V工作了,电容器串联的容量均衡看的我好头疼……)。

网友:
上4张照片,分别是LM358做的调压板、MX25L3205装好DIP8、Treo接口引出RX和TX、还有Treo180

网友:
呵呵 很清晰的思路 赞一个

网友:
期待楼主的后续更新 加油

网友:
多谢banana和fish001鼓励^ ^

网友:
剩下的芯片,包括RTC芯片,温度芯片等选型完毕,以下是列表:
RTC芯片:RX8025,自带晶振5ppm(3min/年),SOP14封装。
测温芯片:DS18B20,一线式总线,无须其他周边元件。
DC-DC升压:SP6641,10uA静态电流,87%效率,0.9v~3.3v输入(法拉电容供电)。
USB-TTL:这个太多了,最好选择同时包含RS232电平的。

网友:
买了有机玻璃,氯仿,砂纸。等着收到就开始做外壳啦^ ^
出于好奇,还买了Nokia1100的液晶,看手册只有300uA左右的驱动电流哦。而且是2线串行接口(虽然是PCF8814驱动,但非I2C模式)。

网友:
激动啊,这块液晶超级省电!

激动啊,这个液晶好省电。刷新工作时的电流只有160uA,激动万分!!

而且是160*100分辨率的四灰阶LCD,而且SPI接口。除了体积几乎完美了。

工作参数是3.3V驱动,MCU@12MHz,SPI接口分频系数为4。

上图呵呵(测电流时两手都忙,没法拍照哈):

引出的接口,实际只用7根线(2个GND)

引出的接口,实际只用7根线(2个GND)

网友:
其实这是做个一个女孩的25岁生日礼物。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让我休息一下然后把它完成吧。还记得她对我说“自信和专注,还有勤奋。”我要专注决定做的事情,把它完成!
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为她祝福!明,祝你一生幸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效果不错,哪买的?有链接吗?还有MX25L3205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效果不错,哪买的?有链接吗?还有MX25L3205哪有卖的?

已经PM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超级便宜的NanoM0,和两个LED玩
下一步就是等液晶到手,然后测功耗……

请问楼主电容什么型号?在哪里买的?多少钱?求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淘宝有很多的,2.7V 100F国产的大约20元左右。具体连接已经PM,不过这家现在貌似生意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