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控制直流伺服电机?【探讨帖】

楼主:
现在,我手头有一个直流伺服电机,自带一套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需要用AVR单片机制作电路,利用外部采集的信号,经处理后按照我们的思路和程序,控制该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最终由驱动器控制直流伺服电机。

 以往,一般都是PLC控制直流伺服电机的,用梯形图编程。简便。

请问,AVR单片机制作电路,控制该驱动器和直流伺服电机,是不是合理?  思路是不是错误? 代价是否太贵了??

【有经验的、有教训的、有用过直流伺服电机的,请帮忙解决俺这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
用PLC控制成本很高,我认为用单片机控制更成本便宜。建议楼主继续!

网友:
请问,AVR单片机制作电路,控制该驱动器和直流伺服电机,是不是合理? 思路是不是错误? 代价是否太贵了??

合理,思路正确,不贵!

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方式,一脉冲、二速度、三转矩,不知你用哪种?

先说说脉冲控制,你只要让单片机发出脉冲就可以让电机转动起来了。用延时或定时中断都可以。可以让电机做个加减速!

速度和转矩就更简单了,只是给个启动信号,停止信号就可以了。速度或转矩到达驱动器会有信号出来。

网友:
现在AVR贵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啊。越入越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