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输出波形上有高频毛刺

楼主:
  我在做电源电路,我用LM2575-ADJ做了一个24V转15V的电路,按照datasheet上面连线,输出端接了一个LM317电路输出10V,我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上面的信号有高频的毛刺,频率大概在6MHz左右,峰峰值在50mv左右。

  这个电路是我用面包板搭的。  我想这么高的频率在输出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就够了吧,但是并联了一个104的电容还是不管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LM2575的自身振荡频率只有几十kHz,不可能出几个MHz的纹波,莫不是从其他电路来的吧?比如单片机的时钟。
 地线不够粗,或测量的参考地取得位置不合适,都可能看到纹波。如果你想看电容的滤波效果,把测量点放在电容的两引脚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个低级错误,我看错了,那应该是50K左右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