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试用MSP-EXP430G2

楼主:
申请试用MSP-EXP430G2

网友:

Soso姐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选择开发板申请那个标签下发帖,只能采用这样的方式了。

       其实对于430而言我没有接触过,以前玩的都是PIC和AVR。上次看到利尔达公司好像很重视宣传430看了一下,发现原来这个片子很强啊,在淘宝上看了一下,仿真器啊、开发办啊都很贵。刚好论坛上有这样的活动,其实我目的很单纯就是想玩玩430单片机,想想就很值花点邮费就可以玩一段时间。比在淘宝上买个板子值多了,想以前买个板子玩上一段时间就放在那里了,很是浪费。只有等用的时候才会再次拿出来用。

        对于430要说项目时间安排的话,我只好说我等板子来,打开光盘资料熟悉一下开发流程,代码到不用担心应为都是c的,基本上单片机都一样。搞清楚寄存器的使用、还有就是他的时钟我也是看别人说的,这个需要好好理解。呵呵 暂时还没理解,等板子回来要好好的理解下。接下来就是去关心下片上资源了,熟悉一些关键性的资源,比如IO操作、Uart、定时器等。这些搞搞懂了想开发也不是难事了。

       要说到项目还真的不能确定,不过可以大概说说自己定下的方向主要是用于做一些测控用的仪器仪表类吧,要是有必要我会联系labview来开发。初步确定下还是做一下信号检测的东东吧,对于信号而言分很多种,这里所指的是频率不太高的那种,因为我没打算去扩张高速的AD片子,直接用片内的AD。听说430内部的AD精度很高那我们可以玩一下小信号的检测啦。还有就是我想大信号自然也不要放过了,这里指的大信号是指的幅度上大。普通的大信号检测需要人为的去调节量程,好比使用万用表去检测交流电压一般,需要手动调节至交流档位且需要在220V有效值以上的量程。我设想去完成一种自动识别量程的方案用于前级信号调理。还有对于信号而言我们需要测量出他的幅度、频率、相位等,这里先申明一下相位检测我个人能力有限不一定可以搞定,不过我尽力而为吧。接下来就是显示部分了,听说430可以直接驱动LCD还真的很感兴趣,一定要玩玩。不过这个屏上我不打算去显示信号的波形了,第一不太容易第二显示了也不方便读出来,所以还是直接显示幅度啊、频率啊、相位啊、等等信息的好直观。对于信号的波形显示我打算采用labview来显示接口可以考虑采用USB如果430的usb库足够好的话我应该是可以搞定的,要是实在不行就用uart吧,毕竟我们之前说了不是频率太高的信号啊。所以传输速度就可以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了。

       一切还得看自己能不能驾驭430了,呵呵 虽然玩过很多单片机,不知道这个Ti的430如何,真的想好好体会一下。等soso姐的通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