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发热利害呢?

楼主:
如图,我用20KHZ的方波驱动IGBT,为什么IGBT发热很严重呢?按道理,这个IGBT是1200V/25A的,我的电压也就20V/800mA,是哪里有问题呢?是与谐振有关吗?求各位高手帮手指点一下。

网友:
导通不充分!截止不彻底!在线性区停留时间太长!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是正15V,-5V的方波啊。
另外,我把IGBT换成场效应管也试过,MOS管也发烫利害。
求各位大侠支招啊。

网友:
可以采用图腾柱电路!降低驱动内阻,减小在线性区的时间!

网友:
我是用的这种驱动,并且PNP管的集电极我是接到-5Vr

网友:
接到-5V,比地还低,以便充分截止。

网友:
那么你是不是没有用散热片呀?????

网友:
线圈圈数

太少了。线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的线圈圈数够多了,再多就不行了,传送不了了。
我改用MOS管,但MOS管也烫得利害,就算加一个大的散热片,也是同样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要传送什么?线圈参数是你自己计算的吗?谐振频率是多少?
试一试改变频率(提高)如何!

网友:
发热的原因:

1.导通损耗

2.开关损耗

这就要求:1.驱动波形要好。使开通和关断时损耗小

                  2.开关器件本身的Rdson要小

                  3.外部的散热要做的好

你看到了波形,请把你的示波器尽量调小,看电压的上升波形,直到你能清楚的看到米勒效应,仔细分析的驱动波形,看是否需要更改你的驱动电阻。

请仔细计算你的损耗,然后看目前的散热设计是否合适。

不同频率的工作状态,所选择的IGBT应该是不一样的,请检查你的选型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