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电脑遥控器?

楼主:
小弟最近在忙毕业设计,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电脑遥控器,想法是这样的,做一个类似U盘的红外接收端,能实现遥控关机的功能就行了。这是最基本的,至于开机,貌似通过USB接口实现开机是有难度的。所以只想做一个能实现关机功能的就差不多了,我查了查网上,有一种办法是在电脑上安装一款软件,然后才能遥控。我不想通过软件来实现,我想做一个通用的,USB接口的遥控器,电脑上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按遥控器关机键后,接收器(类似U盘的接收端)能通过USB接口给电脑发送关机指令(这个我想通过仿键盘工作原理来实现,就像USB键盘一样,给电脑发送"win+U+U“关机键值……),但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请指点一二。还有就是如何让这个接收器(类似U盘的那个)被电脑识别为键盘,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通过它给电脑发送键值。拜谢!!!

网友:
网上很多成熟方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找了半天了,也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网上有一种是通过一款软件来做的,还有一种是在主板上通过跳线来做的,我想找份通过USB接口仿键盘来实现,您能帮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