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41充电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焊好元件以后, max16832的驱动电路不错,HDLED点亮了, 用外接100k电位器可以调整亮度。

就是不能充电。测量发现LDOH输出只有1.5V左右。

    马上换一块PCB板,单独焊上MAX1641以及外围电路,这下LDOH输出稳定在-4.99V(相对输入电压的参考)。

接通电路加上锂电池,但是还是不能充电,测量pdrv和ndrv都没有输出:在输入电压为20V时,pdrv为20V, ndrv为0V.

ref为2V,  TERM的输入为1.68V,LDOL为5.02V, CC为0V, CS+和CS-都为0V.

    请朋友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Pin7 Set is used to set charge current. It can not be float.

网友:
我以前以为D1\D0接高电平就可以不用考虑Vset:

网友:
Pin7 新加入两个30K电阻,但是还是不能充电。

Pin7 的电压测得为1V. 其他的脚电压见前面。

网友:
请注意D0,D1的输入电压范围。超过6V,可能会导致芯片输入端口损坏。

网友:
是哦!我的D1\D0接 了高电压(将近20V)。马上改改。

网友:
这电路图画的很hi

网友:
谢谢MAXIM,现在可以正常充电了,确实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两个黑色的IC就是那两个MAX1641的尸体。

网友:
两个黑色的小IC就是烧坏的MAX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