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学习笔记之一基本环境及HeLLo world

楼主:
今天开始正式学习下流明,所用的环境当然MDK,

我想有几个问题得明确下:

一,安装MDK,

二,安装流明的库文件及例程,这个在TI网站上有的,各种器件的例程各库都有,我用的是LM3S8962,所以我下个SW-EK-LM3S8962-8962.exe

或者打开开发板光盘

点那个install就可以了,装到自己想要的路径

三,MDK的新工程文件的建立

1,选择select project -> new nVision project...

2,选择工和保存的目录后出现选则芯片的对话框,选定芯片

          提示是否加入.S文件,点确定加入,这个文件是初始化,堆栈,中断之类地

3,配置硬件

注意,晶振频率得选对,它决定了,FLASH 和ROM能否读写成功,

4,选择流明的库,这个库就是刚才安装的文件装到的那个目录下找,加入到工程中,比如刚才安装的流明文件在D:\LM里,这明就选择,加入文件到工程:D:\LM\drive\lib\rvmdk\driverlib.lib

5,选择好仿真工具

6,选择好下载工具

7,打开C/C++标签,告诉工程,你用的编译器名称

8,在linker选项里,必须告诉应用程序,你的进入点是哪里,默认为是-entry Reset_Hander,若Startup.S

改变了这项,则在这里改成相应的名字

好了,下边是HELLO WORLD例程:

#include "inc/hw_types.h"  //一些类型定义的文件
#include "driverlib/debug.h"//包含一个断言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晶振的一些定义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显示的一些定义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h1>Hello World (hello)</h1>
//!
//! A very simple ``hello world'' example.  It simply displays ``hello world''
//! on the OLED and is a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complicated applications.
//
//*****************************************************************************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
// Print "Hello world!" to the OLED on the 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
//*****************************************************************************
int
main(void)
{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
    RIT128x96x4Init(1000000);

    //
    // Hello!
    //
    RIT128x96x4StringDraw("Hello World!", 30, 24, 15);

    //
    // Finished.
    //
    while(1)
    {
    }
}

网友:
那个库文件,安装MDK之后好像就有,不用另外再装了吧,我的库文件在C:\Keil\ARM\RV31\LIB\Luminary,直接添加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需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两位哈

那个可以不装,但装了有例程,还有个很重要的东东,请看我第二篇,你们就明白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