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2401A和NRF2401AG的封装?

楼主(2010-11-01):
请教:NRF2401A和NRF2401AG的封装?
请教:NRF2401A和NRF2401AG有什么不同,这两个芯片的封装完全一样吗。可以相互代替么,谢谢。马上做板子了,比较急。
封装
芯片

网友A:
楼主我无语啦。你不知道封装怎么买的芯片?呵呵,NRF2401A是QFN24封装的,NRF2401AG也是,这是我查见的啊,不过好像还有sop的。这就看你买的什么样的了,呵呵,方便的话加我Q1460493765我给你PDF资料。你自己看一下,不然就问问卖你芯片的呗,呵呵,一般的情况下后面加G是green说明芯片是环保的,呵呵,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啊。

网友A:
补充一下,封装应该是一样的,可以问一下卖你芯片的,应该可以替换。但你还是要自己核实一下啊根据PDF资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型号代表的是同一个芯片

网友C:
封装是相同的 但是是两个不同的版本,2401A是老版的,2401AG是新版本无铅四方形的,更多资料可以加我QQ:1084843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