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学习

楼主:
上周就收到汤汤姐寄来的EZ430-RF2500的板子了,包装很细腻,打开后,一个MSP430的仿真器,两个同样的小板,一个带电池的小板(很细致,方便开发)。

焊上插针后 发现引出的IO口中并未引出UART,比较郁闷,因为习惯了用串口进行交互,本想通过串口,发送端接收串口命令将数据打包发出,接收端受到后,再从串口发出来至PC,看来这样是不行的啦!还有就是发现光盘中的资料中,并未有整板的原理图,也不知道单片机与RF2500如何连接的。

先上传些资料吧,具体的调试下面再来。

板子

板子

eZ430-RF2500 Wireless Sensor Monitor (IAR Source) v1.02例程.zip

例程

A_Wireless_Sensor_Monitor_Using_the_eZ430-RF2500_(SLAA378).pdf

eZ430-RF2500_User Guide_SLAU227.pdf

MSP430x2xx_Family_User's_Guide_(Rev._D)_slau144d.pdf

网友:
原来UART通过USB仿真器引到PC上啦

刚看了tagetage大哥的 “RF2500的这个DEMO做的真的不错”
于是马上插入我的EZ430-RF2500
打开设备管理器 发现多了个MSP430 Application UART (com3)

打开那个DEMO 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 发现温度也有改变啦
有UART就方便调试多啦!
不禁感慨 TI做的 太他妈的周到啦。。

网友:
使用IAR时注意

一直都在用keil

用IAR时还是很不习惯的

再下载END端程序的时候 注意将END DEVICE DEMO设置为active

不然即使选中了end的,下载的也还是之前上面的那个。

见图。

网友:
源码分析

将程序缕了下,大体分析如下:

1 看Access端:

   main进去后初始化,通过SMPL_Ioctl(IOCTL_OBJ_ADDR, IOCTL_ACT_SET, &lAddr) 函数 设置本机地址,然后通过函数SMPL_Init(sCB)初始化;sCB为一回调函数,通过判断lid分辨sPeerFrameSem还是sJoinSem,主循环中分别判断sPeerFrameSem与sJoinSem,如果是sJoinSem,则通过SMPL_LinkListen(&sLID[sNumCurrentPeers]) 进行监听,如果是sPeerFrameSem,则为收到一帧数据,于是通过调用SMPL_Receive(sLID, msg, &len) 进行接收。收完后通过SMPL_Ioctl(IOCTL_OBJ_RADIO, IOCTL_ACT_RADIO_SIGINFO, (void *)&sigInfo)进行设置。然后通过串口上传至PC机。

大体上就是这么个过程吧。

2 看END 端:
   main进去后初始化单片机后,通过  SMPL_Ioctl(IOCTL_OBJ_ADDR, IOCTL_ACT_SET, &lAddr)设置,这个与上同。初始化后跟着while (SMPL_NO_JOIN == SMPL_Init((uint8_t (*)(linkID_t))0))一直等待连接。连接上后,通过“
    SMPL_Ioctl( IOCTL_OBJ_RADIO, IOCTL_ACT_RADIO_SLEEP, ""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 LPM3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SMPL_Ioctl( IOCTL_OBJ_RADIO, IOCTL_ACT_RADIO_AWAKE, "" );
    ”
进行设置(不同在先设置IOCTL_ACT_RADIO_SLEEP,然后使能中断,然后IOCTL_ACT_RADIO_AWAKE),跟Access不同的是,Access端设置的是IOCTL_ACT_RADIO_SIGINFO。具体的还不清楚这几个分别是什么的。如果有数据需要发送,则通过调用SMPL_Send(linkID1, msg, sizeof(msg))这个函数 将数据发送出去。

程序相对来说并不复杂,与RF相关的都是以SMPL开头的几个函数,查了下含在#include "nwk_api.h" 中,以库的形式出现的,并未有函数原型。又从网上找了下相关的解释:

/*
Initialization
– smplStatus_t SMPL_Init(uint8_t (*callback)(linkID_t));
? Linking
– smplStatus_t SMPL_Link(linkID_t *linkID);
– smplStatus_t SMPL_LinkListen(linkID_t *linkID);
? Peer-to-peer messaging
– smplStatus_t SMPL_Send(lid, *msg, len);
– smplStatus_t SMPL_Receive(lid, *msg, *len);
? Configuration
– smplStatus_t SMPL_Ioctl(object, action, *val);
? API calls are synchronous
– Do not return until operation is complete
*/

程序稍整理了下,传上来了,摘出了本身AD采集的,与RF相关的 就很明了了,就那些。

RF - Networking-with-the-MSP430-&-eZ-RF2500-Part-I.pdf

网友:
上传测试结果。。。。

具体的就看截图名称吧。。。

传上来的 Strength 代表信号强度吧??

总的来说,短距离的通信 还是没有问题的

距离超出4米后,就会有比较严重的 丢包吧

不怎么连续了就

对了 再测试的时候 是把其中Access端的AD屏蔽掉后再测的、这样 传上来的数据 就完完全全是

接收到的数据了 比较纯净

网友:
这孩子

占了怎么多楼。

网友:
关注我的人 不多啊。。。

网友:
关注呀,一直在关注呀,哈哈,希望楼主写点好文章出来

网友:
这个我从现在开始一直要关注LZ了!~

网友:
板子已经转出去啦。。。
期待新的分享啊!!!

网友:
哎  继续 关注我自己啊。。。

网友:
没事的时候 我就来顶顶自己的帖子把。、。。、

网友:
兄弟 我来帮你顶!~自己顶多累呀!~

网友:
呵呵 你玩的怎样了啊?
心得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帮你顶,谢谢你分享了那么多资料。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调试中遇到的问题也跟大家分享下呢

网友:
楼主好样的,

鼎起~~~

网友:
2500接收距离不远啊!

网友:
还是关心串口啊~!

网友:
唉。。。
板子现在已经不在我手上啦。。。
如果有机会能用它做项目的话,就回深入的去好好了解下它了
如果大家都很想玩玩它的话
可以 做个小板 像NRF24L01那样
这样 可以用任意的MCU来驱动它
也方便焊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如果我有幸获得此板, 你什么时候想用 就什么时候告诉我呀!~

网友:
顶起

     来顶顶,本来第一眼看到眼睛都发亮了,可以这距离问题无疑是一泼凉水啊,信号有那么弱啊...

网友:
信号弱 可以加PA

网友:
感觉和zigbee的有点类型呢,我学了一段时间的zigbee CC2430!申请了!

网友:
支持  太详细了

网友:
好像要个啊

网友:
simplici 的程序吧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您是前辈,希望你对他比较了解

因为我看了一个礼拜的代码了,具体流程还是不是很明白

希望咱们多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认真学习过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zhanlou duo le muyou xiao JJ

网友:
果断精华.........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个

留下来,有时间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您是前辈,希望你对他比较了解
因为我看了一个礼拜的代码了,具体流程还是不是很明白
...

前天拿到这个,一头雾水啊,老板给的时间有限,奈何程序都看不明白,能分享一下吗